请教0欧姆电阻和电感的使用~急

楼主(2011-12-28):
电路工作频率是2.4G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电感,可不可以占用0欧姆电阻来暂时代替,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使得电路板损耗太大?

网友A:
“0欧姆电阻”不是电感,不能以此替代。

楼主:
2# HWM 请教一下,0欧姆的高频特性是怎么样的? 网上资料太少了,

网友A:
2# HWM 请教一下,0欧姆的高频特性是怎么样的? 网上资料太少了,
引用 楼主:

原则上“0欧姆电阻”就是一段良导线,具有一定的分布电感,但甚微。其高频特性与其封装有相当的关系,具体得查相关手册才能确定。

你可能要替代的是磁珠。磁珠对高频信号(或干扰)有损耗作用,这一点零欧电阻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