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模拟信号的滤波电路

楼主(2011-12-28):
如上图示,为CVBS的视频输入,请问CVBS的信号频率是多少?象这种的模拟信号如何设计滤波器呢?

网友A:
直接采用视频驱动芯片就OK了,比如SGM9114、SGM9111,很便宜的。内置5阶滤波的,你分立器件很难搭出5阶滤波电路的。

网友B:
CVBS,带宽6MHz.

网友A:
楼主这个不是CVBS复合信号,是S-Vedio,Y/C信号有专门的Y/C混合视频驱动芯片,比如SGM9140\NJM2274,直接采用这些专用芯片处理方便多了,规格书给楼主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可是我想知道是用分立元件设计无源滤波器怎么个思想。

网友A:
早期常用的CVBS滤波电路如下:

现在大都会采用视频驱动芯片来做,因为滤波处理效果会提高很多,而且一致性好,并且一般都是6dB增益提高驱动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Y&C混合后出来的是不是就是CVBS信号了?

网友A:
Y/C混合后的信号就跟CVBS信号一样了,都是包含亮度和色度的单路模拟信号

网友C:
CVBS是模拟视频信号。一根信号线上有亮度、色度等信息。
楼主发的图不就是滤波电路么!

网友D:
建议试试ADA4430-1 ,ADA4430-1是一款完全集成的视频重构滤波器,集出色的视频特性与低功耗和禁用特性(超低功耗)于一体,非常适合便携式视频滤波应用。1 dB频率平坦度达8 MHz,27 MHz时的抑制性能为50 dB,因而该器件是包括NTSC和PAL在内的标清视频应用的理想选择。ADA4430-1采用2.5 V至6 V单电源供电,同时提供要求最严苛的视频系统所需的动态范围。该器件还提供片内直流偏置功能和SAG校正功能,前者可避免滤波器输出端的同步脉冲顶部发生削波现象,后者则允许在提供交流耦合输出的应用中使用较小的电容值。

ADA4430-1采用6引脚SC70封装,额定工作温度范围为-40°C至+125°C扩展汽车应用温度范围。

网友E(2013-06-24):
就一派型滤波吗,现在一般都不用了,

网友F:
三阶考尔滤波器

网友G(2015-08-03):
驱动芯片之前cvbs信号还需要处理吗? 我看到别人的原理图芯片之前还加了个π型滤波,那不就浪费了吗?
另外,驱动芯片输出端有的是直流耦合,有的是交流耦合(有个220uf的隔直电容),这个是根据什么来确定要直流还是交流耦合呢?  接电视机应该直流还是交流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