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Z12003,LMZ14203问题?

楼主(2011-12-28):
最近使用LMZ12003,LMZ14203,其Vfb应该为0.8V左右,但实际测量,其值偏离过大,有0.89V的,有0.85V的,而且还会变化,这样造成输出不正常,不知何故?电路是由WEBENCH设计的,也对照了datasheet,应该是正确的,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很头疼!!!

网友A:
建议不接Rfbt 电阻,Rfbb 用39k.这时输出应该是0.8V。 Fb也是0.8V。若还不正确,那就是电路问题了。请对照数据手册的原理图。

楼主:
这是原理图,实在找不出问题了

实际焊接的元件C26是47nF,R17是4.7K

楼主:
测量了2、3、5脚的电压,都满足手册上的要求,就是6脚VFB的电压始终不正确。
因为电路简单,反而不知道怎么找问题了.
我用jeff-wang的方法试试先

网友A:
EN pin, 12x4.12/(34+4.12)=1.26V, 芯片处于开与关的极限点。请把4.12k 改为10k试试。另外如果5V没用的话,你可以直接输出3.3V.

楼主:
4.12之前已经换成了4.7K,有1.3几伏的电压,看手册上已经满足要求了,我换成10K试试

楼主:
换上了10K,Ven已经大于2.5V,现象依旧。
Vss电压在3.67V,Vron电压在1.7V,头疼啊,12003也换了一只

网友A:
请问一下不接Rfbt 电阻,Rfbb 用39k.这时输出应该是0.8V吗?

楼主:
应该是买到次品了,换上从E络盟买的片子,正常工作

网友B:
好像 没啥问题

网友A:
买TI的产品,请到TI的授权代理商处购买,可以确保可靠的产品质量和售前售后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