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6的MMCM问题

楼主(2011-12-28):
用Virtex6的MMCM,MAP的时候出问题了,错误提示如下:"physical_group_instance_name/CLKOUT1/instance_name/MMCM_BASE_inst"' has its
   target frequency, FVCO, out of range. Valid FVCO range for speed grade "-1"
   is 600MHz - 1200MHz. The computed FCVO is a function of the input frequency
   CLKIN1_PERIOD, the division factor DIVCLK_DIVIDE, and the CLKFBOUT_MULT_F
   attribute (FVCO = 1000*CLKFBOUT_MULT_F/(CLKIN1_PERIOD*DIVCLK_DIVIDE)). The
   CLKIN_PERIOD attribute may have been set by ngdbuild based on the user
   specified PERIOD constraint. The current calculated FVCO is INFINITE because
   CLKIN1_PERIOD is 0. To resolve this error, either the attribute should be
   changed to a non-zero value, or CLKIN1 input should be disconnected.
   Reference the V6 architecture Users Guide or search the Xilinx Answer Records
   database for the error code.

输入是50Mhz,用coregen也提示同样的错误啊
新手哈,望大哥们帮看一下啊

网友A:
ucf写错了。你胡乱用的的UCF

网友A:
如只是刚刚使用xilinx,请先找个教程学习一下xilinx的基本,哪怕计数器也可以。

楼主:
哦,谢谢指导哈

网友A:
结帖给分哈~

楼主:
我用Planahead分配管脚也是那样的写法啊?按照你的那份planahead的教程来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稍等哈,再指点一下哈,麻烦了

网友A:
:L你两个管教分配到一起了。

楼主:
我知道,这个确实是我粗心哈,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啊,改了以后还是会提示上面的错误啊,

网友A:
都给你说了,管教分配有问题。
你自己查查。。我不帮你查了。
自己动手学的东西多。

网友A:
点击这个把5分给我。然后结贴

网友A:
我什么都没改,只是修改管脚即可。

还对xilinx不太熟的情况下,不要玩复杂的东西。

楼主:
我这真不行,不是我没试啊,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哈

网友A:
你分配管脚不对,不是每个管教都能接入MMCM的。

我都给你建议了,从基础学习

楼主:
恩,知道了,谢谢哈,能贴一下UCF吗?

网友A:
这个自己看UG吧,或者V6的时钟文档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