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设备与PC通讯

楼主(2011-12-28):
我用DSPIC33FJ128GP706开发东西,单独和PC通讯正常,当我两台连起来,把A和A,B和B接,最后和PC 接时,地址不同时,只能有一个设备能通讯,另个地址发下行报文无反应,收到的报文也只有一个正确,苦思不得解,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A:
什么东东,详细说一下啊

网友B:
检查通信是否有冲突

网友C:
哈哈,
协议有问题,

楼主:
RS485 通讯的话,不发送时都是处于接收模式,其中一台能收下行报文到并回复,另一台收不到PC发的报文,但能发送报文(PC也能接收到这台机子的报文),如果是信号冲突的话,应该也收不到设备发回的报文吧?问题不在软件上吧?

网友D(2014-07-05):
引用 楼主:
RS485 通讯的话,不发送时都是处于接收模式,其中一台能收下行报文到并回复,另一台收不到PC发的报文,但能 ...

现在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解决了吗?,请告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
协议有问题,

什么原因,能否详尽告知呢?谢谢。

网友E:
一對一都沒問題?
要不協議有問題?再不終端電阻匹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