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楼主(2011-12-28):
我用DS1302做了一个时钟电路。开始运行的好好地。但是今天早晨一开机,时间就不走了。具体表现是2011-12-28 08:50:33一直是这个时间。
有明白的老师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地?以后如何预防?

网友A:
1.检查电源是否中断过
2.写测试软件读所有的寄存器,看有没有跟你设置不符合的
3.示波器打晶体波形和幅度,看正常不。

楼主:
1.时钟电路只是整个工作中的一小部份。当机器工作时,给DS1302用外为5v主电源;关机时,给DS1302用3.3v的备用电池。所以集成芯片的电源只是存在电压转换的过程,没有断过电。
2.将电池取下,再重装一遍,日期和时间变为2000-00-00,00:00:00,秒针还是不走。

网友A:
晶体没量。

楼主:
晶体量了,波形和幅度没问题。

网友A:
寄存器呢?

网友B:
DS1302遍地是假货,建议你到美信官网上申请两片再次测试。另,晶体是有要求的,ESR<45KOHM,负载电容等于6PF。

网友A:
假不会假到这个样子,楼主还是先检讨自己。ESR和电容也没那么严格。

网友C(2013-08-25):
代码有问题的概率比较大,或者是芯片是假的。其他真不知道什么原因,晶振也起振了。

网友D(2014-06-17):
秒寄存器的最高位是控制ds1302启停位。你先试试能不能把值写进内部寄存器,在写完之后,别忘记把写保护开启了。这样就不会造成数据误写、误读了。
秒寄存器最高位默认应该是1。当内部与时间相关的寄存器的值没有被改变,或者说第一次上电使用的时候,默认为1,也就是说默认是停止工作的。当你写入秒寄存器时,最高位被置0;比如说你要写入59秒,那么对应二进制是0101 1001 最高位被置0,就开始计时了。你可以对照着看下。祝你成功。
南京英雷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D:
还有就是数据存储的形式是BCD码,高四位存的是十进制中的十位,第四位是存的个位。别搞混了。

网友E(2016-12-21):
你好 我的ds1302 年寄存器出现了相同问题写了好久请问能帮忙看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