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bus电源值,直接影响到CANL和CANH的电压值吗?

楼主(2011-12-28):
如题。
canbus为9V-36V
我给他供9V,那么CANL就是-4.5V。CANH就是4.5V,对吗?
我给他供36V,那么CANL就是-18V。CANH就是18V,对吗?

网友A:
CAN_H、CAN_L的电压值 通常由 系统确定。
如 TJA1040收发器的 电特性显示: VCC为5V时,CAN_H、CAN_L的电压范围允许-27V至+40V(注意“允许”)。
对 CAN控制器而言 是检 H/L的压差。

网友A:
对于5V系统, 通常地,隐性时 CAN_H、CAN_L电压为 2.5V, 显性是CAN_H=3.5V,CAN_L=1.5V(当然每一款收发器芯片可能 会有少许差别,一般手册电气特性都有明确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