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保护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1-12-28):
如图所示,是我们常用的485电路,其中的TVS1,TVS2和PTC1,PTC2在A,B线上加220V交流时,起保护作用,现在在测试中无意发现,当A,B线上加220V交流时,PTC1和PTC2只有一个起保护作用,表现为一个很烫,一个基本不发烫,其中PTC1和PTC2用的是同一型号的热敏电阻,感到非常疑惑?

楼主:
没有人指点下吗?

网友A:
TVS1,TVS2或要用真空防**也许效果更好!另外,DI接ISGND啥意思!?你的ISGND是电源参考地吗?如果是,建议,TVS1处直接接外壳!不对之处,请指教。

楼主:
我这个电路不是为了防雷,是为了防止220V或者380V的交流电压,至于DI接ISGND是因为数据线平时是高电平的,我只需要发送低电平就可以。所以发送管脚直接接低电平。

网友B:
AB之间加个TVS试试

楼主:
A,B之间加TVS和我现在的处理方式其实是相同的,我现在的不解是为啥串联在一起的两个热敏电阻,只有其中一个起保护!

网友C:
器件本身保护起作用了吧。

网友C:
上条回复与发热无关。把485芯片去掉,上下拉也去掉,这样分析起来简单。另外一只发热应该是正常吧。

网友D:
元器件的制造是存在离散性的,参数不会绝对相同。

网友E:
一个快一个慢,快的先保护,一个阻值大一个阻值小,大的先保护

楼主:
回楼上各位,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A,B之间加220V电压时,TVS管起保护作用,TVS管两端电压基本为钳位电压,此时的流过的电流为(220-2*钳位电压)/2*热敏电阻值,该电流流过热敏电阻产生热量,虽然两个热敏为同一型号,但是由于参数的离散型,两个阻值存在差别,故在电流作用下,阻值稍大的热敏电阻上产生的热量较大,在保护温度相同情况下,该电阻先起保护,阻值瞬间变大,较小电阻值得热敏电阻因为温度无达到保护温度,则不起保护作用。

网友F:
“我们常用的485电路,其中的TVS1,TVS2和PTC1,PTC2在A,B线上加220V交流时”?
常用的485电路在A,B线上是加低电压差分信号的,不是加220VAC(头一次听说),我认为加220VAC不安全,应该先经过处理在输入到A,B线上。加低电压差分信号时,PTC是用120欧姆的匹配电阻来替代的。

楼主:
485电路加TVS和热敏的目的就是防止所加信号为AC220的时候起保护作用,通过我在11楼得分析应该就可以大概清楚电路时如何保护的!

网友G:
得看看交流220V是如何接上去的

楼主:
恩,现在发现不同的接法,确实会有不同的影响,如果是先接好线,再上220V电压,则基本不会损坏485芯片,如果是先上220V电压,然后再接到A,B线上去,则一些485芯片则会坏掉,现在更换了一个485芯片,内部带保护措施,则在后一种接法下也不会损坏,具体原理还不是很清楚,看样子IC921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