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2CBT6用JLINK的SWD模式下载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12-28):
因为用的是SWD模式,所以只用TMS,TCK,RESET,VCC,GND这五根线。
STM32L152CBT6的RESET脚如下图

一个10K的电阻上拉至供电电压,一个0.1uF的电容接地。
以前用STM32F100,F103一直是这样用的,没出现什么问题。
可是这次用STM32L152CBT6就出问题了。
用JLINK的3.3V供电烧写程序就提示错误。
但是用3V供电烧写就没有问题。。
如果想用JLINK的3.3供电烧写,就必须把那个0.1uF的电容去掉。
很诡异的问题。
ST的M3系列的片子应该是相同封装,硬件基本兼容通用的吧。为什么F100和F103用的都没问题,L152却不行呢?
求解惑。。

另外再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如果把这里的电阻和电容都不接,在应用的时候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A:
:)试试我的EP968

另应该明确一点,ST的M3、M4硬件看起来可能一样,细节会有很多不同。
应该仔细查阅资料的相应章节

网友B:
:)试试我的EP968

另应该明确一点,ST的M3、M4硬件看起来可能一样,细节会有很多不同。
应该仔细查阅资料的相应章节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3。。。内核
低功耗的

网友B:
工艺和STM32F貌似不一样。。。。
L系列是90nm,,
F系列应该是130n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主要问题。。
上两张图:

这个是AN3216里的电路图

这个是UM1079,STM32L-DISCOVERY的原理图。。
和我的接法是一样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用我现在的硬件3V供电可以正常下载,3.3供电就不行。:L
想3.3V供电下载的话就必须卸掉0.1uF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M32L152这个也是M3的。。
和F系列的区别就是L系列是M3低功耗的。。

楼主(2012-01-31):
顶,问题依旧。。。:Q

网友C:
1)STM32的不同系列,使用的工艺不一样,F1系列=180nm,F2/F4系列=90nm,L1系列=130nm
工艺不同,个体间的差异分布也不一样。

2)5楼贴出的2张图中,上面那张图没有NSRT的上拉电阻,下面那张图NSRT上有一个100K的上拉电阻。

3)ST数据手册中建议的电路是,NSRT上没有外接上拉电阻。

4)LZ可以用示波器观察NRST信号,在有那个电容和没有那个电容时有什么区别,然后再作分析。

网友D:
豁然开朗

网友E(2012-03-17):
我用F103的SWD模式不连NRST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