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深入理解指针函数(转)

楼主(2011-12-28):
1.指针函数的定义    顾名思义,指针函数即返回指针的函数。其一般定义形式如下:
       类型名 *函数名(函数参数表列);
    其中,后缀运算符括号“()表示这是一个函数,其前缀运算符星号“*”表示此函数为指针型函数,其函数值为指针,即它带回来的值的类型为指针,当调用这个函数后,将得到一个“指向返回值为的指针(地址),“类型名”表示函数返回的指针指向的类型”。
    (函数参数表列)中的括号为函数调用运算符,在调用语句中,即使函数不带参数,其参数表的一对括号也不能省略。其示例如下:
    int *pfun(int, int);
    由于“*”的优先级低于“()”的优先级,因而pfun首先和后面的“()”结合,也就意味着,pfun是一个函数。即:
    int *(pfun(int, int));
    接着再和前面的“*”结合,说明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指针。由于前面还有一个int,也就是说,pfun是一个返回值为整型指针的函数。
    我们不妨来再看一看,指针函数与函数指针有什么区别?
    int (*pfun)(int, int);
    通过括号强行将pfun首先与“*”结合,也就意味着,pfun是一个指针,接着与后面的“()”结合,说明该指针指向的是一个函数,然后再与前面的int结合,也就是说,该函数的返回值是int。由此可见,pfun是一个指向返回值为int的函数的指针。
    虽然它们只有一个括号的差别但是表示的意义却截然不同。函数指针的本身是一个指针,指针指向的是一个函数。指针函数的本身是一个函数,其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指针。
2.    用函数指针作为函数的返回值    在上面提到的指针函数里面,有这样一类函数,它们也返回指针型数据(地址),但是这个指针不是指向intchar之类的基本类型,而是指向函数。对于初学者,别说写出这样的函数声明,就是看到这样的写法也是一头雾水。比如,下面的语句:
    int (*ff(int))(int *, int);
我们用上面介绍的方法分析一下,ff首先与后面的()结合,即:
    int (*(ff(int)))(int *, int);                            // 用括号将ff(int)再括起来
也就意味着ff是一个函数。
    接着与前面的*结合,说明ff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指针。然后再与后面的()结合,也就是说,该指针指向的是一个函数。
这种写法确实让人非常难懂,以至于一些初学者产生误解,认为写出别人看不懂的代码才能显示自己水平高。而事实上恰好相反,能否写出通俗易懂的代码是衡量程序员是否优秀的标准。一般来说,用typedef关键字会使该声明更简单易懂。在前面我们已经见过:
    int (*PF)(int *, int);
也就是说,PF是一个函数指针“变量”。当使用typedef声明后,则PF就成为了一个函数指针“类型”,即:
    typedef int (*PF)(int *, int);
这样就定义了返回值的类型。然后,再用PF作为返回值来声明函数:
    PF ff(int);
   下面将以程序清单1为例,说明用函数指针作为函数的返回值的用法。当程序接收用户输入时,如果用户输入d,则求数组的最大值,如果输入x,则求数组的最小值,如果输入p,则求数组的平均值。
程序清单 1 求最值与平均值示例
1       #include<stdio.h>
2       #include <assert.h>
3       double GetMin(double *dbData, int iSize)               // 求最小值
4       {
5           double dbMin;
6           int i;
8           assert(iSize>0);
9           dbMin=dbData[0];
10          for (i=1; i<iSize; i++){
11                if (dbMin>dbData) {
12                     dbMin=dbData;
13                }
14          }
15          return dbMin;
16     }
18     double GetMax(double *dbData, int iSize)                 // 求最大值
19     {
20         double dbMax;
21         int i;
23         assert(iSize>0);
24         dbMax=dbData[0];
25         for (i=1; i<iSize; i++){
26             if (dbMax< dbData) {
27                 dbMax=dbData;
28             }
29         }
30         return dbMax;
31     }
33     double GetAverage(double *dbData, int iSize)            // 求平均值
34     {
35         double dbSum=0;
36         int i;
38         assert(iSize>0);
39         for (i=0; i<iSize; i++)
40         {
41              dbSum+=dbData;
42         }
43         return dbSum/iSize;
44     }
46     double UnKnown(double *dbData, int iSize)             // 未知算法
47     {
48         return 0;
49     }
51     typedef double (*PF)(double *dbData, int iSize);     // 定义函数指针类型
52     PF GetOperation(char c)                              // 根据字符得到操作类型,返回函数指针
53     {
54         switch (c)
55         {
56           case 'd':
57                     return GetMax;
58           case 'x':
59                     return GetMin;
60           case 'p':
61                     return GetAverage;
62           default:
63                     return UnKnown;
64           }
65     }
67     int main(void)
68     {
69          double dbData[]={3.1415926, 1.4142, -0.5,999, -313, 365};
70          int iSize=sizeof(dbData)/sizeof(dbData[0]);
71          char c;
73          printf("Please input the Operation :\n");
74          c=getchar();
75          printf("result is %lf\n", GetOperation(c)(dbData,iSize));   // 通过函数指针调用函数
76    }
    上述程序中前面4个函数分别实现求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和未知算法,然后实现了GetOperation函数。这个函数根据字符的返回值实现上面4个函数。它是以函数指针的形式返回的,从后面的main函数的GetOperation(c)(dbData, iSize)可以看出,通过这个指针可以调用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