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译出来bin文件前4bytes由什么来决定?求指教

楼主(2011-12-28):
现在使用STM32F2系列的芯片,编译出来的文件开头的前四个byte是0x2002 0000 ,使得在DFU程序中跳转无法跳到应用程序
源码
     if (((*(__IO uint32_t*)APP_DEFAULT_ADD)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_DEFAULT_ADD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_DEFAULT_ADD);
       Jump_To_Application();
     }
以前做STM32F1系列的芯片也做过相应的程序,查看以前的程序bin文件,以前的程序编译出来的是0x2001 0000,符合以上程序,可以正常跳转。
现在用STM32F2使用的是相同的编译器相同的环境,也是GCC,但是出来却有一那么一点不同,求指教,应用程序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A:
内部SRAM范围在0x20000000-0x2000FFFF,所以堆栈指针要在这个范围内
下面是我改的程序,,判断条件0xFFFF0000 比0x2FFE0000 更严格

/* 正常开机,跳往应用程序 */
/* 应用程序第一个为堆栈顶部值__initial_sp,应在STM32的64K内部RAM的0x2000_0000-0x2000_FFFF范围内,最高16位必须是0x2000 */
/*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ApplicationAddress" */
//官方例程的 if (((*(vu32*)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if (((*(vu32*)ApplicationAddress) & 0xFFFF0000 ) == 0x20000000){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vu32*) (ApplicationAddress + 4);//第二个字为复位向量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MSR_MSP(*(vu32*) ApplicationAddress);
__set_MSP(*(vu32*) ApplicationAddress);//第一个字为堆栈顶值 Jump_To_Application(); }

网友A:
F1内部SRAM小,,跟F2不一样,,堆栈指针的位置肯定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