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们VHDL 的有符号运算

楼主(2011-12-28):
以下代码节选自X家的IP DCT 例程xapp610,详见附件

请解释下面代码的意思:

xa0_reg <= xa0_in(7) & xa0_in;  --one
xa7_reg <= xa7_in(7) & xa7_in;

...
if ...then
add_sub1a <= "0" & (xa7_reg + xa0_reg);  --two
add_sub1a <= "0" & (xa7_reg - xa0_reg);  --three

如果从one行可以看出端口xa0_in数据是有符号数,那么
two和three行该如何理解呢,怎么能强制最高位(有符号位)为0?
而且从后面的代码看又对add_sub1a最高位有判断,
感觉代码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A:
你的说法是对的,但是为什么这么写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有专用的一些数据形式,或者其他。

我没有时间专门去研究这个玩意,你可以仿真一下试一试。

网友B:
我估计开始数据是正的,所以附加符号扩展位“0”,然后参与计算,结果吗,当然是带符号位的了

网友A:
我觉得,如果是乘法可以如此说,但是是加法,就不应该能变成带符号的。
除非数值上有什么特殊的设定

网友C:
是啊。怎么要这样写呢?求解。

网友A:
写法没错,只不过是表达的意思让人不明白

楼主:
我估计开始数据是正的,所以附加符号扩展位“0”,然后参与计算,结果吗,当然是带符号位的了
引用 网友B:

兄弟,代码行two/three是算完后再附加符号扩展位“0”

楼主:
xapp215有讲到在进行加法运算时考虑到溢出,做下面的处理:
Signed Numbers:
sum <= (a(7)&a) + (b(7)&b); -- sum is a 9-bit value
Unsigned Numbers:
sum <= (‘0’&a) + (‘0’&b);
但是这篇**没有说到对有符号乘法运算该如何处理:
add_sub1a 接下来要和一个带符号位的原码表示的数相乘,
add_sub1a <= "0" & (xa7_reg + xa0_reg);  --two
可能是为接下来的有符号乘法做扩展,哪位高人指点最高位强制为'0'的原因

网友A:
我不知道是不是和DCT算法有关系,你自己找找,如果他是错了,也没关系。你自己仿真琢磨最好了。

网友D:
不会VHDL的漂过.

楼主:
原文件确实写错了,
经过英明神武的我修改已经可以用了。呵呵。
怪不得X家废弃了这个IP。
核心思想还是有符号数在FPGA中如何进行加法运算和乘法运算。

楼主:
目前正在对其精度进行改进,代码和pdf文档明显不符

网友A:
把弄好的代码和说明给上传上来。我会给你加分感谢你的。
同志们也会感激你的分享精神的。

楼主:
恩,我做的就是这样的,怎么早没看到呢
不过也好,搞明白了有符号数在FPGA中如何进行加法运算和乘法运算的一种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响应猴哥号召,附件是修改后的源码,加了注释。
有问题请跟帖,或发信给猴哥,哈哈

网友A:
感谢你的分享精神~

网友E:
呵呵 学了很多

网友A:
给讲讲呗。

网友A:
赞下
引用 网友E:

感觉真学习了。

楼主:
给讲讲呗。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需要了吧,
请仔细看源码中我加的中文注释。

网友A:
为什么结帖不给分数呢?
我都给你说了相关的建议的。一分都不给。

楼主:
没说到点子上,所以没给,O(∩_∩)O哈哈~

网友A:
小心我扣你分~哼哼~

网友A:
没说到点子上,所以没给,O(∩_∩)O哈哈~
引用 楼主:

我都说了,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我没时间看你这个东西,你自己扣一下。

网友A:
我要分数,请给我

网友F:
看了有点晕 不过资料很不错

网友F:
感觉各位都是专家呀

楼主:
我要分数,请给我
引用 网友A:

sorry,先结题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