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开环输出

楼主(2011-12-28):
运放开环,改变偏置电阻阻值,能否改变运放输出?

网友A:
开环输出 ,增益为无穷大

网友B:
运放开环用,有意思吗?

网友C:
开环了,增益基本无穷大,输出基本是要么高要么低。

网友D:
运放一般不开环用~

网友E:
运放开环用就是比较器了,直接上比较器不就省事了

楼主:
改变偏置电阻阻值,能否引起输出的微小变化?

网友F:
应该是的,静态偏置变了

网友G:
静态偏置

网友H:
不会微小变化,要变话就是正饱和到负饱和的变化了。

网友I:
无穷无穷

楼主:
我测绘一块仪表,运放开环,同相端接固定的参考电压,改变反相端的和输出端之间的电阻,运放输出有十mv的变化。请高手们分析原理。
在顶起来

网友E:
反相端与输出端之间有电阻,那就是有反馈,只有固定参考电压而没有输入信号?跟随电路?贴上来电路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