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196KC汇编语言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1-12-28):
; Segment type: Internal processor memory & SFR
; segment INTMEM
ZERO_REG: dw 0FFFFh ; DATA XREF: start+17Fr start+1A5r ...    //这里Error[48] gsp.asm(26,0): No segment declaration
; Zero register
db 0FFh                 //这里Error[22] gsp.asm(28,16): Illegal instruction
                             //这里Error[20] gsp.asm(28,16): Extra characters on line
INTMEM_3: db 0FFh ; DATA XREF: start+18w start+2EDw ...
INTMEM_4: dw 0FFFFh ; DATA XREF: ROM_4BE0r ROM_5A5F+4w ...
INTMEM_6: dw 0FFFFh ; DATA XREF: ROM_5A5F+1w ROM_5A6A+1w ...
;db 0FFh
INT_MASK: db 0FFh ; DATA XREF: start+9w ROM_2500+2AD6w ...
; Interrupt mask register
INT_PEND: db 0FFh ; DATA XREF: start+5w ROM_2500+2AD0w ...
; Interrupt pending register
INTMEM_A: db 0FFh ; DATA XREF: ROM_5A5F+4r ROM_5A6A+4r ...
INTMEM_B: db 0FFh ; DATA XREF: start+12w start+15w
INTMEM_C: dw 0FFFFh ; DATA XREF: ROM_2500+2A8Dw
; ROM_2500+2C5Ew ...
INTMEM_E: db 0FFh ; DATA XREF: start+27w start+2Aw ...
IOPORT1: db 0FFh ; DATA XREF: ROM_248D+Bw ROM_24F1+3w ...
用project-96编译时在汇编开头出现错误,如上面注释,这是从hex反汇编过来的,是否需要处理一下,我对80C196不熟,请哪位大哥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用hex文件反汇编过来的asm文件需要如何处理才能使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反汇编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如非得已,不要轻易尝试

网友B:
楼主,你发的这段不能称作“80c196的汇编代码”。个人认为你的反汇编工具基本无效。
要反汇编,不能用机器码,因为它里面没有地址信息。除非你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照着手册去对。

网友C(2012-06-01):
196KC还没有到垃圾场吗?的确觉得196KC还不错的,可是时代的确是进步了,你那些都是CPU的寄存器,需要这样麻烦吗?

网友D(2013-08-14):
单片机反汇编就找
成都单片机工作室
全系列单片机反汇编
QQ:67828115
TEL:13438319715
汇编, 51 251 96 196 TI HT ST AVR PIC EMC MDT ARM MSP430 MSP430F STM8 STM32 BIN HEX STC PIC16 PIC17 PIC18 PIC24 PIC30 PIC33 DSPIC24 DSPIC30 DSPIC33 PIC16F PIC17F PIC18F PIC24F PIC30F PIC33F DSPIC24F DSPIC30F DSPIC33F Atmel Sonix Cypress Feeling Freescale Renesas Mitsubishi Microchip CY7C CY8C CY68 ATMEGA ATINY 飞林,飞凌,义隆,十速,华邦,新唐,飞思卡尔,摩托罗拉,三菱,瑞萨,英飞凌,三星,日立,单片机,反汇编,解密,修改,程序修改,程序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