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1-12-28):
FOR, TI, AI
main()
  { int i,b,c,a[]={1,10,-3,-21,7,13}, *p_b, *p_c;
  b=c=1; p_b=p_c=a;
  for(i=0;i<6;i++)
  { if(b<*(a+i)) { b=*(a+i); p_b=&a; }
  if(c>*(a+i)) { c=*(a+i); p_c=&a; }
  }
  i=*a; *a=*p_b; *p_b=i; i=*(a+5); *(a+5)=*p_c; *p_c=i;

  printf(“%d,%d,%d,%d,%d,%d\n”,a[0], a[1], a[2], a[3], a[4], a[5]);
  }
这个程序的红色部分怎么理解??

网友A:
改成数组的,你理解下:
C/C++ code
main()
  { int i,b,c,a[]={1,10,-3,-21,7,13}, p_b, p_c;
  b=c=1; p_b=p_c=0;
  for(i=0;i<6;i++)
  { if(b<a[i]) { b=a[i]; p_b=i; }
  if(c>a[i]) { c=a[i]; p_c=i; }
  }
  i=a[0]; a[0]=a[p_b]; a[p_b]=i; i=a[5]; a[5]=a[p_c];a[p_c]=i;
  printf("%d,%d,%d,%d,%d,%d\n",a[0],a[1], a[2], a[3], a[4], a[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