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转化成C代码问题

楼主(2011-12-28):
我在做一个控制器,想知道代码的执行时间.因此,把在simulink平台下搭的控制器利用RTW工具转化成了C代码.是用grt.tlc转化的.但是用ert.tlc转化时候总是遇到问题,说RTW不支持.因此,只用了grt.tlc转化成了C代码.
       此后,在CCS的仿真平台上,来调试C程序,遇到了错误!
       simstruc.h(281)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Unrecognized use.
    请问:1.怎么用ert.tlc转化成c代码?
       2.怎么样解决C程序调试时的错误?

网友A:
simulink可以直接转换DSP运行的代码??

网友B: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