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3E的CCLK问题

楼主(2011-12-28):
芯片手册中说“CCLK传输线的末端要进行端接"。这个端接是指接50/100匹配电阻吗

网友A:
:)你问的没有头没尾

楼主:
来自3E数据手册中译本
在主动串行,SPI和BPI配置模式,FPGA驱动CCLK管脚,在信号完整性分析里CCLK应视
为一个完全的双向IO管脚。在BPI模式,CCLK只是在构成多个FPGA的菊花链时使用。
遵照以下基本的PCB设计方针可以确保获得最佳的信号完整性:
●CCLK线路以50欧姆的阻抗控制传输线的方式布线。
●CCLK的布线不能用有分支,一定不能使用星形拓扑。
●尽量短,如果要求,比10mm(0.4英寸)短。
CCLK传输线的末端要进行端接。

楼主:
就是那根配置FPGA时候的时钟线,需要到地并100欧姆电阻吗?

楼主:
(1)串联端接
  串联端接是指在尽量靠近源端的位置串联一个电阻RS以匹配信号源的阻抗,使源端反射系数为零,从而抑制从负载反射回来的信号再从源端反射回负载端。PS加上驱动源的输出阻抗ZS应等于传输线阻抗Zo,即
  RS=ZO-Zs
  串联电阻的值通常选择在15~75Ω,较多的选择为33Ω。
  串联端接的优点在于;
  · 每条线只需要一个端接电阻,无须直流电源相连接,因此不消耗过多的电能;
  · 当驱动高容性负载时可提供限流作用,这种限流作用可以帮助减小地弹噪声。
  其缺点在于:
  · 由于串联电阻的分压作用,在走线路径中间,电压仅是源电压的一半,所以不能驱动分布式负载;
  · 由于在信号通路上串联了电阻,增加了RC时间常数,从而减缓了负载端信号的上升时间,因而不适合于高频信号通路(如高速时钟等)。需要注意的是,该串联电阻必须尽可能地靠近源驱动器的输出端,并且最好不要在PCB上使用过孔,因为过孔存在电容和电感。
2)并联端接
 并联端接也称DC并联端接,这种方式通过在接收器的输入端(即布线网络的末端)连接一个终端电阻Pp(Ap=Zo)下拉到地或者上拉到直流电源来实现匹配,反射在负载端消除,如图(c)所示。这种端接方式的优点在于设计简单、易行,缺点是消耗直流功率,在要求低功耗的便携式设备中无法使用。此外,这种上拉到电源可以提高驱动器的驱动能力,但会抬高信号的低电平;而下拉到地能提高电流的吸收能力,但会拉低信号的高电平。
3)戴维宁端接
 戴维宁端接即上下各一个电阻,分压器型端接。

楼主:
不管了。改成CCLK线中串联了一个51欧姆电阻

网友A:
我觉得不用串联

楼主:
谢谢,那我再改回来。:)

网友A:
结帖给分。哈哈

网友A:
不要忘记啊

楼主:
刚才在来回改PCB,没有看到。现在已经散分了。

楼主:
GSM版主,你应该也给我加点分啊,或者给条裤子啊。
***端接的总结那一块。:loveliness:***

网友A:
给威望了。哈哈

网友A:
刚才在来回改PCB,没有看到。现在已经散分了。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