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控,用什么单片机比较好

楼主(2011-12-28):
这段时间在做一个工控的项目,主要是控制电机在一定的时间做正反转,不过里面有一个算法,主要是计算太阳位置的,选型用的是ARM7的LPC2103,样机做出来了,用它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然后控制三相交流同步电机的正反转,在电机启动的时候单片机会复位,有时候还会死机,现在很发愁,虽然现在做了一些抗干扰的措施,但是还是会有偶尔的复位,让人纠结,不知道那位前辈有做过工控的,对于单片机的选型给予建议,十分感谢!现在想准备换单片机。

楼主:
二楼可否有用单片机做工控的经验啊?
现在我也做了抗干扰的措施,接口处加磁珠,电机线加磁环,干扰的确小了不少,试验证明干扰主要来自同步电机启动时的干扰,有电机电源线传导和辐射,辐射干扰也很大,用示波器量一段导线,在电机启动时能感应出+/-5V的脉冲。 2# netjob

网友A:
电源部分比较重要,我用现成的开关电源,现场也是好多十几个千瓦的变频器,伺服,接触器,用得好好的,还有好多路编码器信号进单片机

网友B:
换变压器供电试试

网友C:
跟单片机没有关系,主要是电源部分的滤波没有做好。
用了继电器?可以试试光耦。
我用过LPC2114,M3内核的LPC1313也用过,性价比更高,下载方式什么的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建议,能否谈论一下抗干扰的一些措施吗?

网友C:
8# zhumeng7225 可以试试把电源和地隔开,在单片机的电源部分加缓上电电路。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是做风电的?

网友E:
LZ用51吧,5V的那种。

我遇到过你说的这种现象,电机一转就容易出事,当时用的LPC2136,另外LPC2104,MSP430,都试过,不行,最后没办法就是用的40脚的老51芯片做的没事,很郁闷

网友F(2012-02-02):
工控方面的单片机选型,个人推荐MOTORALA的,即现在的FREESCALE的单片机。

网友G:
LZ是做光伏阵列的太阳位置跟随系统吗?
我觉得电源方面要多注意下,加滤波、屏蔽什么的,还有PCB设计时注意布线、地线和覆铜,至于单片机可以先不换,可能会牵扯很多东西。

网友H:
电源用DC/DC开关电源,电机用光耦,跟单片机关系应该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对,也是最终换了40脚的老51单片机,症状消失,并且抗干扰能力很强悍。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是做太阳能跟踪系统用的,换了个51单片机一切问题搞定。

网友I:
这个很大程度上与电路板布线有关吧

网友J:
选PIC单片机,抗干扰强

网友K:
估计你是做太阳能帆板控制,我建议用FUJTISU富士通的单片机,抗干扰强。

有兴趣可以加我89196259

网友J:
用Microchip的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L:
其实做这个像AVR的,430的,PIC的就够用了,主要是驱动电路和信号电路要做好。建议不使用继电器,可以使用内部集成晶体管控制的IGBT或者IPM模块,这样控制更为方便,速度寿命都长于有接点的开关。

网友M:
根据从GPS得到的时间和日期计算光照角度,随便一种八位单片机都可以胜任,关键是硬件设计要过关。

网友K:
是怡丰的吗

网友N(2012-03-07):
单片机的话,推荐选择恩智浦的LPC系列的单片机,性能稳定,性价比高,而且网上的资源很多,加速你的开发!

网友K:
建议日系产品,抗干扰方面不错。

网友O:
跟单片机关系不大,电源是关键

网友P:
为什么不用PLC呀?成本问题,还是?
感受到大家在实践中对成本的苛求了。

网友Q:
好多卖 单片机的。 主要是电源的问题。引脚输入出输出防止高电压脉冲

网友R(2012-04-09):
选51,我会

网友S:
只要做好输出 输入隔离任何单片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T:
STM8/STM32

网友U(2012-05-17):
用MICROCHIP的,工控很适合,但价格稍高。
另外,你看下是不是PCB LAYOUT不太好,可以调整下。如不要让大电流穿过单片机的地,可以另行绕开。

网友V:
51单片机 我做工控首选

网友W:
看来想绝杀51 还是个梦想

网友X:
和单片机品牌关系不是很大,主要是电路设计.设计好了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Y:
如果IO隔离了的话 问题应该主要在电源上, 另外7.5千瓦以上 要多级继电器启动.

网友Z:
电机在启动瞬间, 产生很大的涌流, 也会使继电器产生拉弧现象, 产生的谐波干扰主要是二次谐波为主。

楼主的 继电器需要加 RC 吸收回路。

楼主的工控主板, 要加 多谢共模电感 抗EMI,    电源 加磁珠。 电感。 ...
引用 网友AA: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不过我的是继电器负载端为感性负载和CPU共地导致的,继电器线圈倒是加了吸收电路。

网友AB(2012-07-12):
我觉得STM32的稳定性不是很好...

网友AC:
考虑考虑飞思卡尔

网友AD:
控制板电源进线端加个电源滤波器试试。

网友AE:
一个电机的正反转用ARM7,太浪费了。

网友AF(2015-11-28):
引用 楼主:
很对,也是最终换了40脚的老51单片机,症状消失,并且抗干扰能力很强悍。 11# linjing  ...

51抗干扰不强吧?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8# zhumeng7225 可以试试把电源和地隔开,在单片机的电源部分加缓上电电路。

您说的缓上点电路怎么实现,我想学习,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