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 走线问题

楼主(2011-12-28):
如图:哪种走线较好?谢谢。

网友A:
直通走线和直角走线的选择,是要看你电路是高频还是普通,是大信号还是小信号,
如果是高频最好是直通走线,其它的都无所谓了,
如果是普通线路板,尽量把走线加粗,可以提高PCB的焊接质量,特别在实验板的情况下,手工焊接零件时,加粗走线能够提高焊接次数,不容易掉铜皮。

楼主:
thank u very much. 这是24c02c的SDA脚位。

网友B:
低频的无所谓的啊,只要能连通就行了,你的主频要是超过了100Mhz就需要好好考虑了

网友C:
24C02的话 第一种走比较好看点。

网友C:
而且走内部,外围铺铜可以圈出的面积更大。

网友D:
第一种,线尽量跟第一种那样从焊盘两边出线,而不是焊盘中间。

网友D:
线尽量大点,空旷,0.4-06MM间最好,不然遇到工艺不行的板厂,线太细,断了查不到。

网友E:
线太细,低频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