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开漏输出,如何将同一个GPIO用作读和写

楼主(2011-12-28):
将GPIO配置为双向IO,需要将GPIO配置为开漏输出模式,但是我外部没有接上拉,每次在使用GPIO之前对其配置一次,比如要读则把他配置为GPIO的浮动输入,配置为写则配置为推挽输出,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不会有问题。凑是这样用的, 当然你不能每次都用库的那个in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每次都用init?为什么?

网友B:
没问题,用口扫描矩阵键盘时试过,没用外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