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电容耐压值

楼主(2011-12-28):
请教各位,普通0805封装贴片电容的耐压值是多少? 要耐40V以上的高压一般选什么材料的电容?谢谢先:)

网友A:
多高电压都有。

网友B:
回复 楼主:
:lol

楼主:
最低低于50V吗?

网友C:
同样尺寸的耐压与容量有关系,容量越小 可以做到的耐压值越高

网友D:
特定封装下的耐压和电容量及材料有关,常规容量的一般都在60V以上。

楼主:
用在升压DCDC上的电容耐压值不能过低

网友E:
一般都是63V耐压,但我见过有一些厂家的耐压标63V,但实际做不到,所以选择市场上知名品牌,控制好采购渠道比较重要

网友F(2013-01-17):
一般0805 1u都只有25V  0.1u都是50V左右的  0805也有耐高压的 500V 最大约1000p

网友G:
你们买电容没型号的吗?规格书会给出耐压值的,一般来说,封装大的耐压值会高些,耐压10V-2000V的都有。0603的也可以做到50V

网友H:
0805耐压多少可以咨询一下商家,至于材料可以看下-----常用电子元器件的识别检测选用。

网友I:
看厂家的产品手册,上面有,你要是去中发去买就不一定了

网友J:
我见到的,0805封装的贴片瓷片电容,耐压是50V的。材质有几种。X7R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