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VxWorks基本概念及常见问题 (转)

楼主(2011-12-28):
  Bootrom和Boot image的区别,Boot image和VxWorks image的联系和区别bootrom 是指on-chip bootrom,在CPU芯片内部,内嵌有小的boot程序(bootloader),类似于PC机主板上的BIOS的存储区域。和boot image不是一回事。VxWorks文档中的bootrom区是指boot image存放的位置。

  boot image的作用是把VxWorks image 加载到主板。boot image只初始化很少的硬件系统如串口,网口等。为加载VxWorks image做准备,当VxWorks系统下载完毕后,boot image的作用也就完成了。

  VxWorks image含有完整的VxWorks OS.是真正运行于目标板上的操作系统。应用程序运行于VxWorks系统之上。

  boot image 和VxWorks image生成在使用BSP文件上的区别在于:在启动顺序中Bootrom调用bootConfig.c,而VxWorks调用usrConfig.c.在ROM中VxWorks运行的方式(和bootrom编译到一起还是单独固化到ROM中),在ROM中的内存分配?

  VxWorks加载到主板运行,分不同的情况,如果VxWorks是压缩的,加载时解压到RAM的RAM_HIGH_ADRS.如果是ROM based VxWorks,VxWorks image的data段复制到RAM的LOCAL_LOW_ADRS, text部分留在ROM并在ROM中执行。

  既不压缩又不ROM based的VxWorks直接copy到RAM_LOW_ADRS运行。

  若在config.h中修改系统设置,如增加网卡等,是否需要重新烧bootrom?如果增加其他oem产品呢?

  如果主板中有Boot image存在则不需要重新烧,用FTP等download加载VxWorks即可。

  VxWorks 系统编程中任务级与中断级的通讯如何实现?

  中断是由硬件触发,软件的作用只是将中断服务例程(ISP)与中断事件连接起来。

  1.使能中断,函数intEnable()。

  2.用intConnect()登记中断号,和相应的中断例程ISR.这样一旦有中断发生,系统自动跳转到相应位置执行ISR. Bootloader怎么得到,如果对开发板有些改动,还能使用开发板的bootloader吗?bootloader起到什么作用?

  Bootloader相当于PC机主板上的BIOS,是最底层的引导软件,初始化主板的基本设置,为接收外部程序做硬件上的准备。

  有些bootloader已经嵌在CPU内了,没有bootloader的CPU可以在片外的eeprom内做bootloader,也可以不要bootloader,直接通过JTAG口灌入程序,开发板改动基本上不会影响bootloader. VxWorks 应用程序编译下载时常见问题及原因分析Tornado环境下编译产生的错误:标准C函数或自己的函数,变量不认识(undefined symbol),编译失败。

  Tornado支持c 和 c++ ,文件后缀为。cpp时编译器会认为是c++文件,这样有些定义类型为C的函数在编译或下载时不被认可。

  解决方法是 1.把如果在c++文件(。cpp)中调用c函数,应该把这些不被认可的c类型函数用语句extern "C"说明一下为c函数。

  另外,如果将c文件的后缀小写的。c误写为大写的。C,也会出同样的错误,编译时不会编译这个文件。

  Tornado环境应用程序下载产生的错误:函数不认识(undefined symbol),下载失败。

  虽然编译通过,可是下载时依然会有这样的问题,仍然是函数或变量没有定义。系统不认识,这是出错的原因基本上时没有定义的错误。查找包含函数或变量的头文件是否加了进去。如果实在找不到定义的话,简单的办法是先把这他们去掉(当然是没有其他地方用到的情况下)试一试,先down下去,能运行后,然后添加,再继续查找。

  在ARM下不用Boot image,直接烧入VxWorks image的过程有些arm CPU一般分两种运行方式,一种是Boot方式,一种是normal方式。

  在Boot方式下直接烧写VxWorks image到Flash, 这种VxWorks image包含有boot的功能(类似VxWorks.rom形式),中间那段烧写到flash的程序是必须的,第一次通过串口下载VxWorks image到Dram是一个简单的过渡,有boot loader控制。

  当烧写完成后,切换CPU到normal模式,系统启动,开始逐行读Flash中的指令,是由VxWorks BSP控制,根据不同的VxWorks image定义,执行不同的操作,例如若VxWorks是压缩的,则解压复制到DRAM的高位地址,……。

  VxWorks image 和Boot image中的两次硬件初始化之间的区别Boot image和VxWorks image都对硬件进行了初始化。两次硬件初始化的是不同的。

  BootRom映像主要作用是通过网口或串口下载VxWorks系统,所以它只是初始化很少的硬件系统如串口,网口等来满足下载VxWorks的需要,一旦VxWorks下载完毕。这些初始化过的硬件的作用也就完成了。

  VxWorks启动后会从新对几乎所有的硬件设备进行完全的初始化来满足VxWorks操作系统运行的需要。

  汇编语言在VxWorks系统编程的使用:汇编语言主要出现在BSP文件roInit.s,sysAlib.s等,这些汇编指令是系统初始化硬件用的,硬件系统Power up时硬件特别是内存没有初始化,C函数库没有装入内存,系统此时不支持C语言程序,只支持它自己的32位汇编指令,所以只能用汇编指令来初始化硬件,为后续的操作系统包括C语言支持做准备。在OS正常运行后,就可以用C了。

  Tornado不支持汇编指令,汇编在编译连接BSP,生成bootrom或VxWorks映像,才被编译。有两种方法:1.现在可以在Tornado环境下生成bootrom或建 Bootable 的 project 生成 VxWorks 2.传统的方法,在命令行方式,用make编译生成。

  在Tornado下的downloadable的project,application中不能用汇编。

  不过一般汇编很少用。

  可以与其他bsp文件在tornado下作成bsp或用命令行make. VxWorks 下写驱动需注意的问题1.MMU 对该硬件的地址映射正确 (改 BSP )

  2.中断向量表该中断的定义位置,知道相应中断的中断标志位等信息(改 BSP )

楼主:
 3.查出中断号及中断级别,硬件中断登记 (INTCONNECT ),及 ISR 4.系统任务协调,保证在该程序执行时,没有其它任务占用 CPU BSP 概念解析Drew在这里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一下BSP( Board Support Package),仅供参考:BSP是板级支持包,是介于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的一层,应该说是属于操作系统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操作系统,使之能够更好的运行于硬件主板。BSP是相对于操作系统而言的,不同的操作系统对应于不同定义形式的BSP,例如VxWorks的BSP和Linux的BSP相对于某一CPU来说尽管实现的功能一样,可是写法和接口定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写BSP一定要按照该系统BSP的定义形式来写(BSP的编程过程大多数是在某一个成型的BSP模板上进行修改)。这样才能与上层OS保持正确的接口,良好的支持上层OS.例如:在VxWorks中的网卡驱动,首先在config.h中包含该网卡,然后将网卡含网卡的信息的参数放入数组 END_TBL_ENTRY endDevTbl [] 中,系统通过函数muxDevLoad( )调用这个数组来安装网卡驱动。

  而在Linux中的网卡驱动,是在space.c中声明该网络设备,再把网卡驱动的一些函数加到dev结构中,由函数ether_setup()来完成网卡驱动的安装。

  纯粹的BSP所包含的内容一般说来是和系统有关的驱动和程序,如网络驱动和系统中网络协议有关,串口驱动和系统下载调试有关等等。离开这些驱动系统就不能正常工作。

  Tornado中BSP的编译和上层应用程序不同,用命令行或直接在Tornado环境下Build,在Tornado下不能跟踪调试。

  用户也可以添加自己的程序到BSP中,但严格来说不应该算BSP.一般来说这种做法不建议。因为一旦操作系统能良好运行于最终的主板硬件后,BSP也就固定了,不需要做任何改动。而用户自己在BSP中的程序还会不断的升级更新,这样势必对BSP有不好的影响,对系统造成影响,同时由于BSP调试编译环境较差,也不利于程序的编译调试。

  上层程序Tools - Applications I/O System VxWorks Libraries TCP/IP Wind Kernel BSP SCSI Controllerr Controllerr Serial Controller Controller Clock Timer Timer Ethernet Controller Controller …… ……

  硬件BSP在嵌入式系统和Windows系统中的不同其实运行与PC机上的windows或Linux系统也是有BSP的。只是PC机均采用统一的X86体系架构,这样一定操作系统(windows,Linux……)的BSP相对x86架构是单一确定的,不需要做任何修改就可以很容易支持OS在x86上正常运行,所以在PC机上谈论BSP这个概念也没什么意义了。

  而对嵌入式系统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目前市场上多种结构的嵌入式CPU(RISC)并存(PPC,arm,MIPS……),为了性能的需要,外围设备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和定义。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针对不同的CPU,会有不同的BSP,即使同一种CPU,由于外设的一点差别(如外部扩展DRAM的大小,类型改变),BSP相应的部分也不一样。

  所以根据硬件设计编写和修改BSP,保证系统正常的运行是非常重要的。

  BSP和PC机主板上的BIOS区别BSP和PC机主板上的BIOS区别很大,BIOS主要是负责在电脑开启时检测、初始化系统设备(设置栈指针,中断分配,内存初始化……)、装入操作系统并调度操作系统向硬件发出的指令,它的Firmware代码是在芯片生产过程中固化的,一般来说用户是无法修改。其实是为下载运行操作系统做准备,把操作系统由硬盘加载到内存,并传递一些硬件接口设置给系统。在OS正常运行后,BIOS的作用基本上也就完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更改BIOS一定要从新关机开机。

  PC机BIOS的作用更象嵌入式系统中的Bootloader(最底层的引导软件,初始化主板的基本设置,为接收外部程序做硬件上的准备)。与Bootloader不同的是BIOS在装载OS系统的同时,还传递一些参数设置(中断端口定义,……),而Bootloader只是简单的装载系统。

  BSP是和操作系统绑在一起运行在主板上的,尽管BSP的开始部分和BIOS所做的工作类似,可是大部分和BIOS不同,作用也完全不同。此外BSP还包含和系统有关的基本驱动(串口,网口……),此外程序员还可以编程修改BSP,在BSP中任意添加一些和系统无关的驱动或程序,甚至可以把上层开发的统统放到BSP中。

  而BIOS程序是用户不能更改,编译编程的,只能对参数进行修改设置。更不会包含一些基本的硬件驱动。

  BSP在嵌入式开发中的位置和作用BSP开发处于整个嵌入式开发的前期,是后面系统上应用程序能够正常运行的保证。

  大概步骤如下:1.硬件主板研制,测试。

  2.操作系统的选定,BSP编程。

  3.上层应用程序的开发。

  BSP部分在硬件和操作系统,上层应用程序之间。所以这就要求BSP程序员对硬件,软件和操作系统都要有一定的了解。这样才能做好BSP编程。

  熟悉工具方面:电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硬件仿真器,仿真调试环境。

  语言方面:汇编语言,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