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管击穿后果短路还是断路

楼主(2011-12-28):
请教大虾,二极管被击穿后到底是短路还是断路?
IO管脚的ESD防护能力是无限的吗,还是里面的二级管寿命会减少吗?

今天小弟的一块FPGA烧了,系统上电的时候FPGA吃电流特别大,一直发热
平常系统用着没什么问题,就是今天新安装的一块板子,用了一段时间还正常,之后发现电路上有少许错误,拿下了整了一下,之后安装回去,FPGA就归西了,烫手得很,好心疼啊,用万用表测量之发现某些io管脚短路到地了,看了一下FPGA手册,发现所有的管脚都有ESD保护,怀疑是管脚被击穿了,之后换了一块FPGA就好了,之后心里产生了两个疑问,请教大虾之

网友A:
电路上有少许错误  是什么错误?难道是供电电压太高了?

网友B:
应该是短路 有两种击穿 一种是齐纳击穿 另一种是雪崩击穿 两种都会产生大电流

网友C:
齐纳击穿问题不大,在小电压/小电流/小功率的场合下可以恢复,类似齐纳二极管。但二次击穿一般就是不可恢复的短路,除非电流很大把内部引线烧断。

网友D:
不一定,这就像赌博 概率 都为50%

网友E:
PN结高压击穿,短路。
PN结过流击穿,开路。

网友F:
二极管没那么容易击穿坏掉的,一般也只是电击穿,可以自行恢复。

网友G(2013-07-30):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短路 有两种击穿 一种是齐纳击穿 另一种是雪崩击穿 两种都会产生大电流 ...

瞬态抑制二极管在什么情况下是会被烧坏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瞬态抑制二极管在什么情况下是会被烧坏的啊

尖峰功率太高可能就会烧坏

网友I:
轻来轻去,是特性击穿;能量再大,是物理击穿;继续增大,将物理熔断

网友J:
家里没醋了,过来打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