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P下无操作系统的USB驱动,C语言编写。

楼主(2011-12-28):
求:XP下无操作系统的USB驱动,C语言编写。
使用 cy芯片,用C语言编写USB驱动,用于Windows XP 系统,要求判断该设备为 Mass Storage。

网友A(2012-10-22):
如果设计的产品在Windows XP系统下识别成 USB Mass Storage Device,就不需要另外的驱动, Windows XP系统已经包括了支持USB Mass Storage级设备的驱动.
你要做的就是在你的固件的USB描述符里面配置你的USB设备成为USB Mass Storage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