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路运放的封装问题

楼主(2011-12-28):
本来有4个运放电路的,所以画电路图的时候没有在意,现在找了一款芯片里面刚好有四个运放在一起,只是不知道这个封装该怎么把四路运放整一个封装用在PCB上。。。AD6.9求教高人。。
本来是用四个OP07的,后来找到一个LM324,里面刚好4路运放,现在怎么改封装啊?

网友A:
324 做库的时候分为part1-4

网友B:
做分立元件库,买本书看看

网友C:
你把4个部分全部命名一样,指定的封装一样就可以了,如U1A,U1B,U1C,U1D,封装都是SOIC-14
导入PCB就是在一个封装上了。

网友D:
☆  创建原理图元件时,画完一个运放后,单击Tools->New Part ,即可创建一个元件的不同Part图纸,把刚才画好的运放复制过去改一下,引脚号就可以了。
☆  需要几个Part,就点击几次Tools->New Part。
软件自动按U?A、U?B、U?C······的顺序自动标注。
☆  需要注意一个元件对应一个封装,而不是一个Part对应一个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