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选择触摸屏技术的各种因素

楼主(2011-12-28):
可以用各种方式实现触摸屏。除了成本之外,技术方面的选择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性能:性能包括诸如速度、灵敏度、精确度、分辨率、拖动、Z轴、双/多触摸方式,视差角度和校准的稳定性。 输入灵活性:输入灵活性参数影响着人机交互的方式,诸如手套、手套材料、指甲、触笔,手写识别和获取签名。 环境:环境因素为温度、湿度、耐化学性、耐划伤、防飞溅/液滴、高度、车内安装、冲击、振动,断裂性和防打破的安全性。 电气和机械性能:电气和机械性能需要涵盖功率、浮动接地、静电放电(ESD)、电磁干扰(EMI),尺寸大小,曲率等 光学:影响技术选择的光学特性包括透光率、清晰度,色彩纯度和反射 触摸屏技术的类型 根据上面所述的各种因素,主要触摸屏技术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电阻式:从目前的推广应用来看,电阻式触摸屏是占主导地位的触摸技术。它由玻璃面板,铱锡氧化物(ITO)电阻涂层组成,并带有导电涂层的护板,沿着边缘有银色的总线条。两个层之间用绝缘小点隔开。触摸屏幕时,护板弯曲与玻璃上的涂膜相接触

楼主:
声学脉冲识别(APR)式:APR由一个玻璃显示器涂层或其他坚硬的基板组成,背面安装了4个压电传感器。该传感器安装在可见区域的两个对角上,通过一根弯曲的电缆连接到控制卡。用户触摸屏幕时,手指或者触笔和玻璃之间的拖动发生了碰撞或摩擦,于是就产生了声波。波辐射离开接触点传向传感器,按声波的比例产生电信号。在控制卡中放大这些信号,然后转换为数字数据流。比较数据与事先存储的声音列表来确定触摸的位置。APR设计成能够消除环境的影响和外部的声音,因为这些因素与存储的声音列表不匹配。

表面声波(SAW)式:SAW触摸屏是由一个针对X和Y轴的有发送和接收的压电传感器的玻璃涂层。该控制器发送电信号至发射传感器,并在玻璃的表面内将信号转换成超声波。通过反射器阵列,这些波覆盖整个触摸屏。对面的反射器收集和控制这些波至接收传感器,将他们转换成电信号。对每个轴重复这个过程。用户触摸时吸收了传播的波的一部分。 接收到的对应X和Y坐标的信号与存储的数字分布图相比较,从而识别变化并计算出坐标。

电容式:电容式触摸屏技术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表面电容式和投射电容式。表面电容式技术是在玻璃面板上涂有相同的导体。围绕面板边缘的电极在整个导电层平均分配低电压,建立一个相同的电场。触摸时就会从各个角上得到电流。该控制器测量从各个角上获得的电流比,从而计算出触摸的位置。

投射电容式触摸屏由两个玻璃保护层之间的传感器网格微细线组成。部件可以放置于用户安装的材料后面,包括防暴的厚达18毫米的玻璃。触摸时,手指和传感器之间构成了电容。从改变的传感器栅格的电气特性就可计算出触摸位置。

红外/光学式:高分辨率红外(IR)技术使用一个围绕显示器的小框,上面有表面安装的LED,对边有光感受器,红外透明边框隐藏在后面。该控制器连续发送LED,以此来构建一个红外光扫描网格。触摸时就会阻挡每个轴上的一束或多束红外光,这样就可确定相应的X,Y坐标。

网友A:
讲的很全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