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ID Boot Keyboard的问题?

楼主(2011-12-28):
我用Cy7C64251做了一个HID键盘,目前问题:不能在bois下工作。windows下没问题。接口描述等等都对照了,没问题。
请问有高手做过键盘吗?请指教,谢谢
附上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nt temp,i;

M8C_EnableGInt;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Timer8_1_EnableInt();               // Enable the Timer8 interrupt
Timer8_1_Start();                   // Timer8 Start and initialization

USBFS_Start(0, USB_5V_OPERATION);      //Start USBFS Operation using device 0 and with 5V operation
while(!USBFS_bGetConfiguration());     //Wait for Device to enumerate

//Enumeration is completed load endpoint 1. Do not toggle the first time
USBFS_LoadInEP(1, keycode, 8, USB_NO_TOGGLE);
while(!USBFS_bGetEPAckState(1)); //Check and see if ACK has occured
while(!(USBFS_bGetEPState(1) & IN_BUFFER_EMPTY));
USBFS_LoadInEP(1, keycode, 8, USB_TOGGLE);

USBFS_EnableOutEP(2);

while(1)
{

   scan();
   PRT0DR_BUF&=0xcf;
      PRT0DR=PRT0DR_BUF;
      temp=PRT0DR&0x07;
      if(temp==0x07)
      {
     if(codeflag==1)
     {

      for(i=0;i<8;i++)
   {
          keycode[i]=0;
   }

    if(USBFS_bGetEPAckState(1))    //Wait for ACK before loading data
        {
          USBFS_LoadInEP(1, keycode, 8, USB_TOGGLE);
              }
      for(i=0;i<6;i++)
   {
   OldInbuf[i]=0;
   Inbuf[i]=0;
   }
   codeflag=0;
     }
   }

   if(USBFS_bGetEPState(2))
         {
          USBFS_bReadOutEP(2, Buf, 8);
       USBFS_EnableOutEP(2);
          if(Buf[0]&0x02)
        {
        PRT0DR_BUF&=0xf7;
                 PRT0DR=PRT0DR_BUF;

        }
          else
        {
                 PRT0DR_BUF|=0xcf;
                 PRT0DR=PRT0DR_BUF;
        }
     USBFS_EnableOutEP(2);
       Delay(4000);
   }
}
}

网友A:
要确保在usb通信没有ACK的时候重新枚举USB device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赚钱的意识

楼主:
工作上要用,赚啥钱呀?
现在是boot下,重新插拔就好了。
但是进入windows之后,也要重新插拔。
boot下灯也不亮,郁闷啊

网友C(2013-07-30):
我遇到的问题跟你差不多,我是一定要重启主机才能在动作。楼主,你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