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玩过红外的兄弟们

楼主(2011-12-28):
1、电路我已经搭起来了,从电路的第二极看波型,遥控1米以外就没信号了。
     是电路有问题吗?是放大倍数小吗?
还有10K的红外信号发射,直流信号很强波型峰峰值很小,是问题吗?

楼主:
这个电路接收距离能答到10米吗?

楼主:
我在第二极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极放大,正相放大三倍 晚上加的,今天一测,天亮以后直接饱和

网友A:
红外放大的话,最好是放大交流信号,直流不放大。 这样能比较抗干扰。

楼主:
我在一二极间加了 104电容,二极输出马上饱和,是不是应去掉c1?

网友A:
不是, 我的意思是从D1输入的地方开始就要加电容隔离直流电压。
一二极间的增加电容以后,U1B的正负两个输入相差太大,当然直接饱和了。

楼主:
在什么位置加啊?跟D1串到一起吗? 一头接D1一头接U1A 负吗?

网友A:
没错。 但是你的D1貌似没有加任何的偏置?

楼主:
上面那个电路问题、lymex 曾经给我解释过,你可以看一下我的问题贴。

楼主:
还是有问题,就是拉不开距离,不是饱和就是段开,好像没有信号的衰减过程!

楼主:
我加了104电容后,电路信号都收不到了。哈哈

网友B:
不知从何说起。。。以你目前的水平还是选专用芯片比较实际。

网友C:
放大直流信号,如果要求增益很高。那就需要仔细选择放大器。要直流偏移小的,漂移小的。
象你这样的电路不如使用红外接收头。接收头一般是接收调制在40KHZ上的红外信号。内部有锁相放大器,窄带放大,增益能做得很高,对提高距离有用处。
如果还是用这样的电路,试试发射调制过的信号。接收部分用LM567这样芯片。

楼主:
接收灵敏度 只要跟红外接收头一样就行。
我主要想让他能接收10k方波,而接收头都是38k的 。
大家帮我想想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D:
直流信号

楼主:
一体化强的芯片也行?推荐一下。

网友B:
建议:一级交流放大+LM567

楼主:
前极三极管 + lm567 吗?能达到接收头的灵敏度吗?

楼主:
我今天又搭了了个二个三极管放 二极管倍压的电路,跟上图效果差不多,20 - 20 cm 信号正常,远了就不行了。

楼主:
还有交流放大,红外发射靠太近了,反而没有信号了。

楼主:
看来运放直接放大的办法真不行。基本拉不开距离,求方案。

楼主:
高手还的给我参谋参谋
商业用:红外发射极用NE555可以吗?
接收极 用什么芯片最容易能做到像接收头一样的灵敏度。或太高。

网友E:
发射用555是可以的,没有问题,接收用运放恐怕不行,起码便宜的运放不行,带宽不够。
就收还是用三极管放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