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智能擦鞋机器人控制问题!!!

楼主(2011-12-28):
请教各位大侠,
我现在在开发一个智能擦鞋的机器人,,前面探测人接近过来的方法使用的是倒车雷达用的超声波传感器,,
目前的问题是非常不稳定,经常自动启动,,我设置的探测距离是1.5内有人走过来是就自动启动,但是经常没有人的情况下,会自动启动,,查不出问题。
如果有人有兴趣帮我解决,,解决好了有报酬。。
联系QQ:597415681

网友A:
加个软件滤波啊,另外注意传感器的角度,地面也会反射的。

网友B:
对考虑一下虑波!

网友C:
推荐采用人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感应距离可调。而且只接收人体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