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单片机如何设置成品接插件修改程序

楼主(2011-12-28):
PLC单片机如何设置成品接插件修改程序
例如:PLC防盗器如果想通过外设接口连接计算机修改程序,应该通过什么硬件和软件方式呢?

网友A:
PLC单片机??
PIC还是PLC,若是想在线升级可以用BOOTLOADER用串口进行升级(这个有现成的),你也可以自己写在线升级程序

网友A:
PLC我就很久没去了,不晓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