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管脚怎么分配才合理一些

楼主(2011-12-29):
请教,针对外接DDR,IO管脚怎么分配才(符合FPGA内部布局)合理一些
所选用的芯片是XC3S250E,VQ100脚封装。

比方接外部DDR时,针对FPGA内部结构图,数据线从上下方向走线,还是左右方向走线?

网友A:
给您说了好几次了。没有关系。怎么样都可以。为什么还不停的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