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实现什么功能呀!

楼主(2011-12-29):
没琢磨明白,大家帮忙。

网友A:
好像是全波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级运放的输入端9脚有个节点,截图时没截到。
如果是全波整流,那这组图纸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呢?

网友B:
to LZ:

这是一个绝对值电路。输入信号为正电压时相对比较好理解,那就是两个增益为-1的反相比例放大器的级联(注意虚短),级联增益为1。当输入信号为负电压时,其是一个增益为 - [(10 + 10) || 10] / 10  的反相比例放大器和一个增益为 (10 +10 + 10) / (10 + 10) 的正相比例放大器的级联,总体增益为-1。所以可见,其输出为Vout = |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