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自己焊接的电路MAX232不正常工作(有事能收到数据有时不能),用的是0.1uF的匹配电容...难道必须用电解电容?????求救。。。。。。。。。。

楼主:
补充一下 是MAX3232

网友A:
查看IC资料和电路,是否完全正确,不一定要用电解,我用过贴片的。

楼主:
3# delin17 电路图完全一样........难道芯片是山寨的..........

网友B:
1、仔细检查下焊接过程中是否有虚焊和假焊,电路的完整性,元件的极性是否正确
2、芯片是否有故障,可以进行电气检测一下,手中若有备用芯片,进行替换测试
3、外部供电是否正确,5V还是3.3V,芯片是否对应参数。
以上检查过后,应该没问题,232通讯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C:
是否电源电压偏低,有些只能是5V工作的,看手册
其次波特率是否过高,超过了要求

网友D:
市面上这种器件山寨货极多。
max3232我也用过,3.3V和5V都可以的。管脚跟max232一样,都是5颗0.1uF的电容。
建议换个IC试试。

网友E:
注意测量一下 各引脚的 静态 电压值。
RS232侧的 线缆 长度?

网友F:
仔细检查一下看IC到底是3.3V还是5V供电 ,或者你买到假货了,0.1uF的电容,电解电容或者贴片都没有什么问题了,我都用过的。

网友G:
电容用0.1u的就可以了

网友H:
去查芯片手册,有的要用1.0uf电容才行的。

网友I:
应该是虚焊吧····

网友J:
曾有过MAX232失败经历,后来换了IT232就正常了...

网友K:
遇到假货了以前我买了4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最后用三级管哒的电路

网友L:
换1uF,不解释

网友M:
我也是用三极管搭的电路,不过老是被静电打坏,呜呜......

网友N(2012-02-15):
能替代的IC很多,建议你换一个

网友O:
max假货极多

网友:
我也买到过假的max3232,5毛钱一片

网友:
假的那个芯片蛮奇怪的,测量波形89不离10,但是单片机就是收不到信号。换上正品立马好了

既然假的芯片把负压倍压都做的挺好了,逻辑非也做出来了,怎么就要差那么一点点呢,,,

网友P:
贴片的也行

楼主(2012-04-13):
芯片假的。。。

网友Q:
应用1UF的电容,请多看看数据手册。像这样的问题,是不该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