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PANTER 3E编程问题

楼主(2011-12-29):
对于下载编程这一步,SPI Flash Direct Programming和JTAG Interface是否只要有其中一个,就可以进行编程了解是吗?

楼主:
就是说“有了SPI Flash 编程口,JTAG口可以不要”。对不对?

楼主:
或者有JTAG口,SPI Flash编程口可以不要。
即只要JTAG编程口就可以了?

网友A:
:L
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肯定不行。都需要,如果是烧写

楼主:
你是老手了,当然知道啦.
你是说对SPI FLASH的烧写,不能通过JTAG-->FPGA-->SPI Flash了.必须各管各的下载了?

楼主:
需要确认的东西真多. GSM你几时才上线啊?

网友A:
肯定是通过了JTAG-->FPGA-->SPI Flash

网友A:
你上面说不要

楼主:
布PCB板外加工,伤不起啊.一次就是一个第三方USB下载线的钱.;P

网友A:
买下载线联系我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上次买了上海安富利FAE的一个线 要XXX多 伤不起啊

网友A:
我上次买了上海安富利FAE的一个线 要500多 伤不起啊
引用 网友B:

天,这还贵么??兄弟?

网友A:
这个都是安富利的友情价

网友B:
不会吧 这还便宜啊 不过他说里面有几块芯片是上百的

网友B:
。。。。。。。好吧 我错了

楼主:
买下载线联系我就可以了

没有联系方式啊,QQ或者电话.

楼主:
肯定是通过了JTAG-->FPGA-->SPI Flash

搞错一点也伤不起啊!

这是说"不需要专门配SPI Flash插座"了? 通过JTAG就可以直接对SPI Flash编程了是吗?

楼主:
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肯定不行。都需要,如果是烧写
肯定是通过了JTAG-->FPGA-->SPI Flash
第三方说:我和我们硬件工程师确认了一下,现在新版的Xilinx烧录软件可以让FPGA直接烧SPI FLASH。而不需要留额外的接口。我们的cable这些模式都是可以支持的。

到底是哪个?左右为难啦.

楼主:
GoldSunMonkey,我已经发站内消息了.有空联系我.

网友A:
不会吧 这还便宜啊 不过他说里面有几块芯片是上百的
引用 网友B:

肯定的

楼主:
GSM大圣,不知道这样安排对不对
"只要SPI Flash端插座, JTAG口可以不要. 对SPI Flash编程后,用PROG来启动FPGA"

网友A:
烧SPI的时候需要JTAG

楼主:
烧SPI的时候需要JTAG
大圣,是不是理解成“E-Elements Xilinx USB-->Spartan 3E JTAG端口-->Spartan 3E芯片的spi flash端口--->M25Pxx”

(若搞错了伤不起啊,我小心再小心请教确认)

楼主:
还有,第三方提供的资料中,直接编程器是指哪个?这是连接线框图,下面是原文资料。

楼主:
另外,收集原厂和第三方的USB下载电线。它们支持的下载模式不同。分别罗列如下:
1、XILINX原厂Platform Cable USB
  支持JTAG和Serial下载,不支持SPI下载。

楼主:
2、XILINX原厂Platform Cable USB II 支持JTAG和Serial下载,同时还支持SPI下载。

楼主:
以上这二款都是原厂生产的,询问后价格超好。
第三款是国产中质量较好的,价格合适本人。
3、E-Elements Xilinx USB下载电缆
功能上,好像与第一款一样,并不支持SPI Flash下载。

支持USB2.0USB1.1标准,目标器件下载时钟可选,最高可达24 MHz,是一个低成本且全兼容Xilinx原装USB下载电缆,支持JTAGSlave Serial配置模式,可配置所有Xilinx器件,包括FPGA, CPLD, Platform Flash PROMs, XC18V00 PROMs and System ACE™ CF,并支持Xilinx iMPACT 下载软件和ChipScope波形观测软件,同时,该下载电缆采用USB总线供电,无须外部电源,支持JTAGSlave Serial配置模式,下载速度极为迅速,适用于没有并口的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Xilinx USB Cable)

楼主:
从以上这些图片看,用E-Elements Xilinx USB下载电缆,好像不能用SPI Flash作为存贮器。
不过感觉又不太对头。
第一次使用XILINX,看着一堆资料乱找。

楼主:
GSM大圣,能给出一张用E-Elements Xilinx USB电缆下载程序的图吗?

楼主:
刚刚在本网上找到这篇**,受益匪浅。
就是没有实际操作过,总有点不放心。

楼主:
昨晚又找到GSM以前发的另外一篇贴子上的**.说明了"通过JTAG口"能对SPI Flash间接烧写.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昨晚又找到GSM以前发的另外一篇贴子上的**.说明了"通过JTAG口"能对SPI Flash间接烧写. 如下图所示.

引用 楼主:

太敬业了。加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谢谢啊,让没银子的我小感动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谢啊,让没银子的我小感动一下。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动了?

网友A:
;P
引用 楼主:

哈哈,新年快乐

网友D:
呵呵 高手如云呀

网友E:
jtag口是肯定需要的,spi可要可不要

网友A:
:L我都回答了。

网友E:
不能不让我说嘛

网友F:
用 impact 来生产是有问题的,连续写几十个板子Jtag就会down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