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JLINK以前能用。但是现在提示说9号脚低。

楼主(2011-12-29):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JLINK以前能用。但是现在提示说9号脚低电平应该为高
我用万用表检测,JLINK的9号脚是高电平。
我想请教一下 是不是 有哪一个电压比较的芯片坏掉了。谢谢 2011-12-29

网友A:
刷个固件试试看

网友B:
按一下手动复位之后立即点下载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B:
LZ用来烧写什么芯片的?
是F系列的还是L系列的?
一般L系列的进入睡眠模式后再下载就会出这问题。。
还有就是像我早上发的这个帖子这种情况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99043

楼主:
我已经在XP下升级了固件。
另外我测试发现JLINK的20PIN上面的第9PIN TCK是高电平。那肯定
是芯片坏了,或者接触不良。
就死马当活马医了。把上面的保护芯片和主芯片都焊接了一遍。哈哈……
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JLINK的9脚应该是低电平吧,我的两个都是的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