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隔离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2-29):
看你的变压器是否隔离

网友B:
这个不叫隔离
是单点接地,或者(常说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单点接地)

网友C:
可以实现隔离,隔离式DC-DC可以用你下面广告上的那家
5V和4.75V -5V隔离,-5V和4.75V就不隔离了,是单点接地

网友D:
隔离式DC-DC后的5V就是跟前端连接的隔离了。

网友E:
在GND只是起只是起到图示作用前提下,如下图所示

+5V使用隔离式DC-DC肯定与+4.75V、-5V隔离。
而+4.75V是由+5V经LDO得到的,是否与-5V隔离应与所使用的LDO芯片有关。
如果GND按网络标号来理解的话,即标号相同的,连接到一起。如下图所示

则+5V,+4.75V的地连接到一起,这两个电源之间不是隔离的。
这两个电源与-5V电源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