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SB虚拟串口+zmodem”的STM32引导程序

楼主(2011-12-29):
这是这段时间搞STM32做的一个引导程序。官方有一个基于USART+ymodem的引导程序,但不满足需求,所以才写了自己的引导程序。

下面是该引导程序的来历说明:
1、以前在搞at91sam9260时,做了一个USART+zmodem的引导程序,就是上电时,尝试zmodem连接,如果连接不上,就从DATAFLASH读取应用程序并运行,如果检测到PC机超级终端有zmodem发送行为,则通过超级终端的zmodem的发送功能,把程序发到引导程序,引导程序再写入到AT45DB161 DATAFLASH存储器。这样就非常方便,再也不用通过SAMBA烧录,也不要拔开关。由于9260内部只有4KRAM,所以引导程序不能超过4K,把zmodem裁减到只有接收的功能,并且去掉CRC32的校验,因为CRC32有一个校验表格很占空间,,只保留CRC16校验。优化等级调到最高,这样勉强下来,做到了4K大小。发送512K的程序,用时大概1分钟。

2、在9260应用层,我采用的是全功能的zmodem程序,有接收、发送、CRC32校验功能。同时,把USART+zmodem改成USB虚拟串口+zmodem,发现测试速度大大提升,发送512K程序,只用了几秒钟。

3、基于上述经验,移植了ST官方的USB虚拟串口,只要USB接收和发送部分,不要USART部分。同时加上LCD显示、DATAFLASH驱动、FLASH擦除和写入、蜂鸣器、按键,可以升级STM32应用程序、其他要烧录固化的资源,,存储位置可以是STM32的FLASH、Dataflash等等。

STM32BootLoader开发说明
1、移植了360-APP的zmodem文件传输协议,支持32位CRC校验加快传输速度;也移植过360-BOOT的zmodem但发现传输速度很慢;
2、移植USB虚拟串口,参照360-APP,加上流控制;
3、移植ST官方的基于USART1+ymodem的引导程序,抽取有用部分,如跳转、FLASH清除写保护、FLASH擦除、FLASH编程;
4、引导程序占用32K,占用0x08000000-0x08008000,应用程序大小480K,如果烧录程序时越过边界,会产生不可预料影响,
如引导程序被破坏,应用程序不能正常启动,基于此,引导程序加入了烧录程序大小检查,超过指定大小时,中止会话提示
并烧录失败;此外,解决移植过程中的编译错误,如STM32BootLoader文件夹的包含路径设置为..\.\STM32BootLoader(放在
非中文路径都可以)或e:\STM32BootLoader(只能放在E盘根目录),解决外设库与MDK自带外设库冲突的编译报错;
5、移植uCGUI的6x8和8x8英文字库,加入LCD驱动,背光用IO口直接驱动,并实现LCD显示字符串函数;
6、移植蜂鸣器功能,M25P16驱动,基于SysTick的精确的延时函数;
7、异常程序中,加入关机程序,防止陷入异常导致无法关机;
8、开机按住OK键2秒则认为是正常开机,同时按住left键进入引导程序;进入引导程序后按住right键关机;
9、程序采用最高等级优化,缩小代码空间,更重要的是最高优化等级能提高程序执行速度;
10、应用程序烧录到0x8008000开始处,应用程序编译空间为0x08008000-0x08080000,大小0x78000,480K;
11、引导程序大小为0x4000时,测试OK,定义为0x5000时,测试失败,烧录应用程序后,引导程序也无法运行,估计跟STM32内
部FLASH分区有关系,烧录应用程序时,将引导程序的最末端部分程序擦除了,最后定义为0x8000,稍有点浪费FLASH空间,未
测试0x6000,ST官方的基于USART1+ymodem的引导程序大小为0x2000。
12、烧录注意:超级终端设置为1152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无硬件流控制;用联想笔记本做测试,发现
用JLINK仿真器调试时,zmodem传输速度正常,烧录速度正常,但是不用JLINK仿真器调试时,zmodem速度很慢,数据包频繁出
错,烧录速度很慢,换成台式机USB接收,不用JLINK调试,一切正常。估计跟USB供电能力有关系,笔记本USB电源供电稍差,
台式机正常。插上USB后切换到USB供电,电池则处于充电状态,所以跟电池电量无关系。

网友A(2012-06-14):
无私的奉献,感谢!

网友B:
很好用的引导程序

网友C:
多谢共享,很好的东西

网友D(2013-03-11):
很好的程序

网友E(2013-06-21):
一定要顶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F(2013-10-18):
编译不过有几十条警告,整到最后还有18条搞不了,应该是缺少部分源文件。

楼主(2015-12-21):
引用 网友F:
编译不过有几十条警告,整到最后还有18条搞不了,应该是缺少部分源文件。 ...

没有吧,,能实现boot的代码全都包含了喔,,警告不用管了:lol

楼主(2016-10-18):
好几个项目又用到这种bootloader

网友G(2017-05-27):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H(2017-11-29):
正在研究YMODEM升级,楼主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I:
zmodem怎么引导?

网友J(2022-12-06):
stm32的usb虚拟串口支持最大的传输速度是多少?

网友K:
zemodem都好久没有用过了。

网友L:
警告就不用管了,又不影响用

网友M:
这个虚拟串口使用的是中断吗?

网友N:
如果不使用zmodem,直接下载程序的可靠性是多大?

网友O:
通过usb虚拟串口传文件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P:
在某些情况下串口会不够用,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USB的虚拟串口,这样可以增加一个串口。

网友Q:
使用虚拟串口通过USB向PC发送数据,怎样提高速度

网友R:
usb虚拟串口和普通串口什么区别  ?

网友S:
感觉现在ymodem用的很多。

网友T:
一直有一个迷惑,USB虚拟串口的传输速度到底能做到多少

网友K:
USB虚拟串口+zmodem,发现测试速度大大提升

网友U:
stm32有IAP的程序吧。

网友V:
zmodem的速率太慢了。

网友W:
usb虚拟串口与真实串口在处理上的一个大的区别是,USB一包最大64字节,接收大于64字节的数据包时会多次进入CDC_Receive_FS这个接口

网友R:
STM32可以使用USB虚拟串口+YMODEM实现IAP升级。

网友:
虚拟串口会卡死怎么解决?

网友X(2023-01-05):
这个需要修改BootLoader吗

网友Y:
USB虚拟串口属于USB通讯设备类。

网友Z:
串口调试在项目中被使用越来越多,串口资源的紧缺也变的尤为突出。

网友AA:
STM32 usb虚拟串口 最大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B(2023-04-10):
现在还是好东西

网友AC(2023-05-10):
一般使用ZModem吧,因为比较简单

网友AD:
STM32 串口怎么传文件到FLASH?

网友AE:
在STM32中,使用Zmodem协议可以进行固件升级或文件传输等操作。

网友AF:
Zmodem是一种用于数据传输的串行通信协议,可以提供高效、可靠的数据传输功能。

网友AG:
Xmodem、Ymodem和Zmodem协议是最常用的三种通信协议。

网友L:
这个想法非常不错

网友AH(2024-01-02):
有几个项目再次使用了这个引导加载程序

网友AI:
我觉得我的modem现在被用得太多了。

网友AJ:
通过USB虚拟串口传输文件的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AK:
USB虚拟串行端口传输数据的速度有多快一直是一个困惑

网友AL(2024-04-01):
减小检测部分与电压误差或电流放大器敏感的输入端之间的连接而引入的噪声

网友AM: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AN: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AO: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AP: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AQ: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AR: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AS: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AT: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