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隔离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2-29):
这个不叫隔离
只能说各个地分开铺铜,最后单点接地,单点接地处放几个0R电阻或者电感。

网友B:
采用了隔离DC-DC,那自然就隔离了。但还要考虑空间耦合,这在布板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空间耦合"该怎么注意?
布板时该注意哪些问题?
麻烦指教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空间耦合"该怎么注意?
布板时该注意哪些问题?
麻烦指教下
引用 楼主:

简单来说,布板时注意数模间的间隔距离。特别要求下需要考虑屏蔽措施。

网友C:
嗯 隔离式DC/DC只是使干扰不能从传输线传过来,但是还是有可能以电磁干扰的形式传过来,所以要注意布线工艺~

网友D:
GND一个网络,还隔离啥?
隔离式DCDC隔、光耦隔、变压器隔、数据隔离器隔、隔离放大器隔……
是不是都隔开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