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刀双掷继电器吸合时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俺先稍微解释些:双刀双掷继电器    线圈不通电:1脚与5脚      2脚与6脚连通 。  线圈通电:3脚与5脚连通   4脚与6脚连通  。

现在输入的是220VAC5A,我想问一下:
1: 当线圈从不通电到通电的时候,3.4脚会不会产生火花或者拉糊。
2:当线圈从不通电到通电的时候,1.2脚会不会产生感应电压。因为俺发现1脚跟2脚,3脚跟4脚距离很近,才1个mm左右。

网友A:
re LZ:

在标称的额定值下使用不会有什么问题,除非本身有质量问题。

网友B:
电流不要超过5A就可以,继电器12 34 脚应该不止1mm吧,你可以板子上处理下,
比如说焊盘做椭圆,拉开间距或者引脚中间开槽。
另外你的负载是什么?容性还是感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在切换到3.4脚的时候,俺的1.2脚不能有电压,所以俺有点担心。
还有就是在切换的时候,会不会产生瞬间高压?
俺的负载是灯,瞬间高压估计会坏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俺的负载是灯。
1MM是继电器内部才1MM。俺经过肉眼实际观察得出的结论。基本准备。因为它是一个弹**,在不通电的时候弹到1.2脚。通电的时候就吸合到另外一边的3.4脚了。所以距离很近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因为在切换到3.4脚的时候,俺的1.2脚不能有电压,所以俺有点担心。
还有就是在切换的时候,会不会产生瞬间高压?
俺的负载是灯,瞬间高压估计会坏掉 ...
引用 楼主:

感性负载需要考虑续流。若“灯”是阻性的,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灯是阻性负载。
俺说的瞬间高压是在吸合的瞬间,继电器输出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灯是阻性负载。
俺说的瞬间高压是在吸合的瞬间,继电器输出
引用 楼主:

这取决于灯的特性,和继电器没啥特别关系。灯上所加电压只要是在其额定范围之内,就不会损坏。

楼主:
灯是那种LED灯,。

网友C:
1: 当线圈从不通电到通电的时候,3.4脚会不会产生火花或者拉糊。
A1:在继电器应用要求内不会,这是两组独立的触点,火花一般是在触点通断的瞬间在该两个触点间产生。
2:当线圈从不通电到通电的时候,1.2脚会不会产生感应电压。因为俺发现1脚跟2脚,3脚跟4脚距离很近,才1个mm左右。
A2:1、3、5和2、4、6本身就是一个金属导体,而且感性非常小,所以不会产生你理解中的感应电压,至于1MM距离,则影响的是这两个脚之间的绝缘耐压或者爬电距离等,但因为现在的继电器基本都是全密封的,是一种比较‘干净’的应用情况,而且两个触点间的压差很小,所以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叶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上面一直提的。
在通电的瞬间,继电器输出是否会产生一个高压?因为3.4脚接的是220VAC,负载大小是5A的。在通电瞬间,5.6脚是否会产生一个高压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谢谢叶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上面一直提的。
在通电的瞬间,继电器输出是否会产生一个高压?因为3.4脚接的是220VAC,负载大小是5A的。在通电瞬间,5.6脚是否会产生一个高压 ...
引用 楼主:

在通电的瞬间,在闭合之前,两个触点本身就有220V压差,在闭合之后压差近似为0。
当负载有感性或者容性时,如果没有合理的续流电路,则在从闭合切换到断开时,会有一定的浪涌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完全可能超过电网电压,具体多少不一而足,需要具体分析。

网友D:
在额定范围内,有火花也不怕。除非你弄个机械过零电路驱动。

网友E:
继电器不会输出高压。继电器只是个开关,

网友F:
经常断合的话最好加个RC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