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410单片机写flash问题

楼主(2011-12-29):
单片机系统用到数码管显示,显示刷新有定时器中断控制。现在的问题是,每次写flash保存数据的时候都会出现数码管一闪的现象,查阅c8051F410的使用手册得知:在FLASH写/擦除操作期间,程序停止执行。所以想问一下怎么解决这个一闪的问题?

网友A:
写FLASH必定关中断,解决办法-减少关中断时间,将写入FLASH的数据尽量减少,或分多次写入... 或改用外部EEPROM保存数据...

网友B:
写片内flash吧,片外的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接口都是异步的.

这个只能处理好擦除时间和写入时间,进行分块操作.把一个长时间化解为几个短时间.
把时间让给显示代码执行.

网友C:
这好办啊
1: 尽量一次不要写太多的数据
2: 定时中断在传递显示数据后,写FLASH,也就是合理的将写FLASH操作插入定时中断中
....

-----------------------
|                              |
中断开始  TA, TB          中断结束
TA=显示任务
TB=FLASH写任务

楼主:
写一个字节都是这样,4楼的方法也试过了,还是解决不了。纠结了:dizzy:

网友C:
写一个字节都是这样,4楼的方法也试过了,还是解决不了。纠结了:dizzy: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呢,你写一个字节需要多少时间
最多100US,而显示刷新周期至少1000US

网友C:
请看图
必须保证写数据时不要去擦除扇区操作,或者尽量减少这种操作,如果必须每次擦除,没有更好办好,只能用LED硬件驱动器了
比如循环利用全部扇区,或者关机时一次写进去,开机时恢复

楼主:
请看图
必须保证写数据时不要去擦除扇区操作,或者尽量减少这种操作,如果必须每次擦除,没有更好办好,只能用LED硬件驱动器了
比如循环利用全部扇区,或者关机时一次写进去,开机时恢复 ...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flash在每次写之前,都要先擦除,而且硬件电路改不了了,已经量产了

网友C:
我已经说的清楚了

网友B:
支持9楼...擦除也是有算法的.你可能搞不定.可能你用的烂算法

网友D:
这个问题应该好解决,把动作步骤分解就好了,
擦除FLASH可能需要时间,但是可以发完擦除命令后的等待时间里就可以开中断了,
关键是要时序部分关中断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擦除也有算法,指点一下,我只是按照使用手册的步骤来擦除,而且单执行擦除就会一闪了。

楼主:
请看图
必须保证写数据时不要去擦除扇区操作,或者尽量减少这种操作,如果必须每次擦除,没有更好办好,只能用LED硬件驱动器了
比如循环利用全部扇区,或者关机时一次写进去,开机时恢复 ...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那些数据是一发生变化就要保存的。

网友C:
先保存在RAM里不一样吗,和FLASH里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大电容,突然掉电了,我怎么去找回数据给用户啊

网友C:
那只能恢复默认数据了
如果必须要实时更新数据到FLASH里面,又不改硬件,那没有办法解决
内核的特性在那里,是不可能因你而改变的,只能改变自己

楼主:
楼上说的也是,谢谢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换一下了,谢谢了

网友E:
关机时 or 下半夜  写,  注意监控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