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T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我用FFT进行测量电压的时候,我采集的信号是50hz的正弦波,采样频率为12800hz,我采样的点数是512,可是计算出来的电压值准确度不是很好大概可以精确到0.01v,我采样的信号用惠普表测量是很稳定的,大家给帮个忙,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如果直接用FFT是有误差的,看了很多FFT的**,尽管我还不懂,但所有的**都说直接FFT计算会产生很大误差。所以应采用插值等措施处理。

网友B:
这就很好了,还要怎么样哦

网友C:
0.01V?
准确度万分之一?
很不错了。

网友C:
采样率12800的应该是同行吧。。。

网友D:
车辆的值是偏大了还是偏小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