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特殊定时器PWM互补输出

楼主(2011-12-29):
stm32增强型TIM1或TIM8这两个特殊定时器可以输出两路互补信号,中文参考手册里面说:互补输出时有个参考信号OCxREF。

我不明白的是:这个参考信号从哪来的?可以设置为定时器通道输出吗?如何实现?我的目的是输出两路互补的PWM信号,不用增强型的可以做到吗?

网友A:
这是一个内部的信号,与外部引脚的关系请看TIM1、TIM8章节的框图。

下面是框图的局部:

网友B(2014-06-26):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内部的信号,与外部引脚的关系请看TIM1、TIM8章节的框图。

下面是框图的局部: ...

我在网上查了资料,有人说STM32高级定时器有3路互补输出PWM的功能,有人说有2路互补功能,请问一下,到底是有几路呀?期待您的回复,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