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ID问题

楼主(2011-12-29):
最近在市场上买了一个K9GBG08U0A-SCB0,
网上找到的规格书表明这是一个40bit ECC,
ID为ECh D7h 94h 76h 64h 43h的,从ID decode看,
该Flash参数应为:8Kpage, 1M block, 640 Redundant Area Size。

实际上读出来的ID是ECh D7h 94h 7Ah 54h 43h,从ID decode看,
该Flash参数应为:8Kpage, 1M block,24bit ECC,
现在关键是,

从上表看,Redundant Area Size为Reserved!!!!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Redundant Area Size为110到底是什么情况?
三星网站神马鸟东西都没有。

网友A(2012-02-11):
redundant area size翻译成中文就是剩余空间大小。你对照一下nand flash物理结构图,就会发现每一个page右边有几百字节的空间,一般是用来存储用户数据和ecc校验用的。redundant area size就是指该空间的大小。理论上,该空间越大,能够支持的ecc校验位也越多。

网友A:
对了,id有没有读对呢?因为110对应的是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