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LASH存储器 知识

楼主(2011-12-29):
求存储器的结构
小弟不明白,就是

扇区
什么的,是不是一个存储器好多个块,每个块又分好几个扇区
,那扇区又是什么呢?
页又是什么呢?
请大家告诉我,谢谢了!
最好给个示意图。

网友A:
NOR FLASH中一般是256byte=1 page ;16 pages=1 sector;16 sectors=1 block。NAND FLASH中的结构和NOR的是不一样的,具体没记清,楼主可以上网查一下

网友B:
楼上 是 很好的入门资料。具体应用时 得详尽查阅 芯片手册。

网友C:
一般来说,块与扇区是Flash的擦除单位,而页是写入单位。

块与扇区的主要区别是一个大,一个小。比如,可能块是64KB,而扇区仅4KB。具体看各家Flash厂家发挥了,只是有一些Flash形成了行业规则。

页基本上都比块与扇区小。每次写一个字节的话,比较费时间,所以,页是“批量写字节”的一种做法。

怎样清楚更好:直接看几个厂家具体型号的Flash规格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