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完成的一块PCB

楼主(2011-12-29):
PCB, pc, AC

楼主:
局部

局部

网友A:
恭喜一下你

网友B:
这么复杂,看来我是应该熬夜学习了

网友C:
RAM是不是应该比FLASH更靠近CPU?

网友D:
你的等长线像是在直角走线啊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不是PADS画的,看差分对的起止位置,感觉不像是PADS Router拉出来的差分对

网友F:
难道是ALLEGRO作品?

网友G:
看起来还不错,不过我认为还是板子布大了,布局还有待加强!

网友H:
应该是allegro的作品,看起来不错,不过图比较小
方便的画发个源文件,或许可以在仔细看看

网友I:
你的SDRAM鱼CPU之间都不加个电阻,小心信号完整性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哇    其实很羡慕这些强人

网友J:
好像是电脑主板呢!

网友K:
看来我得好好学学了。

网友L:
够大的啊

网友M:
这么多线,看这都头晕。。。

网友N:
几层板呀?:victory:

网友O(2012-02-07):
还可以,不过布局欠考虑, 内存应该比FLASH 要近CPU,还有很多电容放的位置,对电路用处不大。

网友O:
回复 网友F:

应该是ALLEGRO 。

网友P:
BGA下边的焊盘和过孔是多大的,线宽是多少,LZ能否给讲讲是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