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追尾的技术缺陷

楼主(2011-12-29):
看到调查报告
“  2011年7月23日19时30分左右,雷击温州南站沿线铁路牵引供电接触网或附近大地,通过大地的阻性耦合或空间感性耦合在信号电缆上产生浪涌电压,在多次雷击浪涌电压和直流电流共同作用下,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采集驱动单元采集电路电源回路中的保险管F2(以下简称列控中心保险管F2,额定值250伏、5安培)熔断。熔断前温州南站列控中心管辖区间的轨道无车占用,因温州南站列控中心设备的严重缺陷,导致后续时段实际有车占用时,列控中心设备仍按照熔断前无车占用状态进行控制输出,致使温州南站列控中心设备控制的区间信号机错误升级保持绿灯状态。”

大家讨论下如何解决此“严重缺陷”。

网友A:
很简单,双机(多机)冗余备份。

网友B:
还讨论这个?已经承认是管理缺陷(主要)而非技术缺陷(次要)

网友C:
靠!保险断了都不报警!

网友D:
保险丝根本就不应该断。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为何?

网友E:
额定值250伏、5安培? 谁信!!!

网友F:
既然自动出问题就应该转为人工控制,自动就不应该再发指令。

网友G:
任何技术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设备故障100%会发生.无论什么设备,1年内都会小修.
设备出现故障,并不一定会被自动系统检测到.

这些问题都要靠人去判断和处理,处理完了之后在反馈,在改进

网友H:
建议:让铁轨产生“心跳”信号, 火车一压才停止“心跳”

网友I:
保险熔断应发警报,其实铁路有的是钱 做设备冗余卓卓有余

网友J:
有保险管说明有坏的先例,并且传感器坏了没有自动检查的措施,看来是设计问题。
如果整机设备坏了能通过类似查岗轮询简单措施及时发现,不过一拍脑门的就想到土办法还是少用,多学学先进方法。

网友K:
工程中有些地方必须用4-20mA这样的信号,原因之一就是可以区分0信号(4mA)和无信号(0mA)

网友L:
有了 信号 “有”/“无”, 软件端 还是要 处理的。
7.23 事故 最早给我的感觉是: 底层设备 都说自己 坏了,但 上层显示 则 保持 底层设备坏前 的 状态。(也许,没有 底层设备时, 上层显示 相关信号 保持为 “绿灯”)
没有 贯彻“故障导向安全”之原则。

网友M:
主要还是人为因素。据说列车长打了很多电话到调度,调度那里的电话一直占线,调度就一个电话吗?看来是该让中国电信去做调度才行。还有设备问题,设备跟调度的接收器就没有握手信号吗?接收端就无法判断设备没信号了吗?我认为主要还是人为因素,平时养尊处优惯了,一点屁大的事情就弄巧成拙了

网友N:
如果管理没有漏洞,这样的设备不可能获准装上去,技术要改善,管理也要跟上,就像打仗,不是武器先进就能赢的。

网友O:
看来关键设备不能装保险丝,出问题就直接烧掉,停止工作。

网友P:
回复 网友A:

这个行业中的涉及安全的本来就有热备的。
现在按他们解释的问题是做输出的IO电路板出问题后,做主控的板子却告诉另一个热备的IO板说“没事接着发前一次状态”。这是他们说的重大缺陷。
但这保险管就不应该会坏的,因为雷击浪涌在信号线上,而这个IO板输出的必须是有变压器隔离的。变压器没坏,被隔离的另一端却坏了。

网友P:
回复 楼主:

因为按他们说的雷是作用在信号线上,但信号线的输出是肯定有隔离的。隔离的元器件没坏,多重防雷的另一端的保险却坏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K:
那么长的信号线怎么可能用4-20mA做传输信号呢。

网友B:
如果波特率不高, 发送器的动态足够, 4-20mA原则上距离无限制,485都能传1200m呢

网友Q:
这些猪头,底层设备坏了都不知道处理。不管从技术上或管理上。

网友:
学习下,各位大神继续分析啊1!!

网友H:
如设计为分布式系统, 应更安全/可靠

网友P(2012-02-15):
如果波特率不高, 发送器的动态足够, 4-20mA原则上距离无限制,485都能传1200m呢
引用 网友B:

铁路里,连锁主机和轨道上的轨道电路是通过FSK信号传输的。这杨轨道电路可以做简单一点。否则铁轨旁边检测列车的每个轨道电路,还要读电流信号或者加个485模块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