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的ADC能用么

楼主(2011-12-29):
我使用MPC4921输出DA来测试NUC120的ADC,测试出来的ADC图形怎么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的ADC还能用么,而且,ADC的精度几乎8位都不到,希望官方能解答一下

网友A:
楼主是如何测试的

网友B:
等看情况.

网友C:
从数据上看,你采样得到的是几个固定值,我猜想是不是可能你采样Timing不对,取采样数据太快?芯片ADC不会这个性能的。

网友D:
要是我,肯定说MPC4921这样的DAC还能用么!! :lol 开个玩笑

程序流程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会不会ADC没转换完成就去读数据了?
能贴下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