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蔽--电池是否需要贴导电布屏蔽

楼主(2011-12-29):
一款cmmb电视,板子在左边,电池在右边,并排放得。
电池整个用导电布贴上,某些信号不好的机器有所改善。
这个什么道理?电池本身没啥干扰吧?还是说只是加大地的面积?

可能是印制板本身有干扰,特别是底线上有干扰,电池只是发射的天线。最好通过频率先找到干扰源。包电池是最后一步。

网友A:
这个不是电池需要屏蔽,而是屏蔽降低了电磁辐射对电源的干扰,正确的应对方法是先确定噪声源,然后改进其设计,必要时给噪声源加屏蔽,同时加强电源去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春阳大大得意思是电池收到电磁辐射干扰?

网友B(2020-04-18):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电池需要屏蔽,而是屏蔽降低了电磁辐射对电源的干扰,正确的应对方法是先确定噪声源,然后改进其设 ...

你好,有在百度上看你一篇关于电视和电池关于屏蔽的一个问题回答,和我的问题相同!想请教一下你,目前我们遇到的瓶颈是关于CE-EMC测试一块的。LED内装18650电池包,内部组装为LED控制板连接18650电池包,在做EMC测试时,辐射超标。目前单独控制板测试出来的辐射参数为-3.5db,加上电池包以后测试辐射参数为+1.5db。我们目前想采用屏蔽电池包内的保护板来降低辐射,不知是否可行,能否给一些实际性的建议,非常感谢!我的联系电话13560831158微信同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在百度上看你一篇关于电视和电池关于屏蔽的一个问题回答,和我的问题相同!想请教一下你,目前我 ...

EMI来自控制板上的开关元件,包括电源变换器、LED PWM驱动器等,这个主要通过合理的电路及PCB设计来解决,屏蔽电池保护板并无意义,保护板本身不会产生干扰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