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变压器的RJ45网口该怎么走线,这样是否合理

楼主(2011-12-29):
带变压器的RJ45网口该怎么走线?下图的走线是否合理
顶层和底层

顶层

底层

中间层

网友A:
把电阻水平放置,然后距离靠近

网友B:
要用蛇形走线做到阻抗匹配

网友C:
元器件尽量靠近信号线一侧,也就是上侧,除了一些退偶用的电容

网友D:
在高速数据线上加电容什么意思?

网友E(2012-01-30):
是啊,电容用的多大?吸收毛刺的吗?

网友F(2012-10-22):
走线对吗。。。。我用的是HR911105A网络变压器 RJ45网口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走线

网友G:
1.RJ45下面除了与管脚相连的线外,不要走其它的线
2.不要铺铜
3.与RJ45相连的差分线平行且等长

网友H:
查分线靠近走就可以了,等长吗,有些误差也没有关系,这个信号速率又不高。
如果你用带变压器的HR911105A,覆铜也没有问题,但我感觉你这个插座的封装做错了,引脚顺序是错的。
而且电路图上,差分线后面用电容接地也是错误的。
如果PCB还没发出去做的话,赶紧改原理图重画。

网友I(2017-09-25):
引用 网友H:
查分线靠近走就可以了,等长吗,有些误差也没有关系,这个信号速率又不高。
如果你用带变压器的HR911105A, ...

腻害啊 我都看不出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