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金属外壳电阻大小问题

楼主(2011-12-29):
(无正文)

网友A:
金属外壳可以做喷漆处理(大部分绝缘,螺丝处导电)。实际大多数电子产品金属结构件就是如此。从EMC角度看这样并不好。但考虑氧化、美观又不得不如此。

楼主:
喷漆和EMC有什么关系呢?希望LS可以解释下